要有良好的習慣

楼主(2010-03-05):
前幾天才剛發表問熱風槍問題,如今已經購入了(898A+),第一次接觸熱風槍的我還在練習中。
要講的事是如標題習慣,習慣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好的習慣一種是不好的習慣,好的習慣會讓你工作有效率不會找東找西,不好的習慣就是......如圖。
吹下來零件就丟桌上沒注意手就壓了上去,一手拿正高溫的熱風槍另一手拿尖銳的夾子,MOS就熱騰騰的黏在手上想撥掉還要先把手上東西放在安全位置才能,使用熱風槍及烙鐵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旁邊是膠代的殘膠非沒洗澡唷

旁邊是膠代的殘膠非沒洗澡唷

网友:
其實如在做SMD作業時,可以找一塊磁磚,或是瓷器的碟子呀!!

一方面可以散熱,另一方面可以避免零件亂跑....

 煙灰缸也不錯,最好不要是玻璃的(耐熱度不知..)

不然燙到是很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還好不像個草莓印,要不然就要去跪主機板了.

网友:
切身之痛學得最快。

這或許可以收到「維修實例」。

网友B:
我好像看到滿清十大酷刑的迷你版.

我通常會用個鐵盤來裝.因為有磁性在下面.不會掉.
然後也可以散熱.

网友:
如果連 mos 的型號也一起印上去 !!

你這輩子會永生難忘啊 !!!

网友:
好猛n_078|

記得要用夾子阿~  我倒是不小心被噴嘴燙到過0.0  現在都很注意!

draculaxx大所說的加到實例,我也很贊成~

网友C:
常常東西因該都可以拆到可以拿來裝東西的鐵盒子...
裝這些剛焊下來的最好了~~
那隻熱風槍不錯用吧~~~~~
我還沒用過那個橫溫烙鐵~~不知道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看到滿清十大酷刑的迷你版.

我通常會用個鐵盤來裝.因為有磁性在下面.不會掉.
然後也可以散熱.

逃兵大...我看不太懂...

電子零件放有磁性鐵盤上...電子零件會不會壞掉???

是下面這兩種的磁鐵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2607382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14697844

.
引用 网友C:
常常東西因該都可以拆到可以拿來裝東西的鐵盒子...
裝這些剛焊下來的最好了~~
那隻熱風槍不錯用吧~~~~~
我還沒用過那個橫溫烙鐵~~不知道不好用

我過年前有問過那家熱風槍的賣家(因為我哥想買熱風槍)...
他說他賣場的1888元,是在拼便宜...
他推下面比較貴的兩款...

● 第3代898A+,變壓器更換(使烙鐵回溫速度更快)、休眠裝置(當烙鐵放入烙鐵架,10分鐘後進入休眠狀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9789130

● 898D+ 改良式出風口(可用於各種特殊風嘴)、風槍發熱芯改為0.7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14531367

网友C:
回覆 9#帖子

想說你給的網址怎麼便貴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6273289
這台就夠用了......
那台多貴了320元...只不過是多了烙鐵10分鐘之後自動降溫到200度.....沒有自動關機
很多人看了~~因該也不會想去買(像我..連用都還沒用到....)...

至於898D+.....貴過頭了吧.....而且~~~看起來沒有多好用的樣子..風扇做在前面不是更容易壞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零件遇到磁性是不會壞掉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外面一堆標示著無磁性夾子. 那是因為夾子有了磁性, 你夾了零件會放不掉.所以才會有這種東西.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 造成大家的誤解, 誤以為磁性會傷零件.

對了.要是燙傷, 可以用中藥的"紫雲膏"來擦, 效果很好.

在這邊說一下燙傷, (當然是日常的小燙傷啦, 大面積的, 請向醫院求救, 本人不負責.)
在中藥上, 燙傷是用紫雲膏外用.
在西藥上, 是用磺胺銀外用.
磺胺銀, 是一種遇光會變黑的東西.

而在這兩種藥的使用上, 都建議要擦上厚厚的塗層. 不是像我們平時擦藥那樣薄薄的一層而已.

那中藥的紫雲膏的製作也很簡單. 大家可以網路找一下. 就可以玩看看了.

對了, 紫雲膏在燙傷使用時. 是否有水泡, 水泡是否破掉, 都可以使用.
(假設製作正確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說你給的網址怎麼便貴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6273289
這台就夠用了......
那台多貴了320元...只不過是多了烙鐵10分鐘之後自動降溫到200度.....沒有自動關機
很多人看了~~因該也不會想 ...

多320元還有一個原因啦...就是他有把變壓器換大顆一點的....
不過在網拍上的賣家,會強調更換變壓器,都是強調能使烙鐵回溫速度變快,
並沒有看到換變壓器...對熱風槍有何顯著功能...

898D+跟898A+,我聽賣家解釋後,我覺得最大差別在於要不要裝下面特殊風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2662170

● 898A+那種頭已做擾風動作,裝特殊風嘴會造成出風不順,發熱蕊容易燒毀...
也就是說898A+...出風口風量小....使用時不需裝風嘴...

● 而898D+,沒有做擾風動作,所以出風口..風較強,才可以裝特殊風嘴...
也就是說898D+...出風口風量大...使用時一定要裝風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件遇到磁性是不會壞掉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外面一堆標示著無磁性夾子. 那是因為夾子有了磁性, 你夾了零件會放不掉.所以才會有這種東西.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 造成大家的誤解, 誤以為磁性會傷零件.

對了.要是燙傷, 可 ...

原來磁性不會傷零件...
我瞭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件遇到磁性是不會壞掉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外面一堆標示著無磁性夾子. 那是因為夾子有了磁性, 你夾了零件會放不掉.所以才會有這種東西.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 造成大家的誤解, 誤以為磁性會傷零件.

對了.要是燙傷, 可 ...

藥膏阿.....對一般人可以這樣用~~
對我的話...可能1個月還好不了~~還會更嚴重.....
因該是我體質的問題.....
我以前燙傷~~只要包藥膏...都會嚴重化膿...1個月後還會更嚴重....
把藥膏拆下...3天就好了....真不知道要怎摸說了....
之後~~我每次燙傷...直接把起水泡的皮給剝下來...然後用乾淨的面紙擦乾之後
再用新的面紙包起來..等到傷口沒有水分在拆下...讓傷口自然好...
通常..隔天我的傷口會形成保護膜...3天後就長出新的皮了
當然~~~這只有我的體質是這樣~~~請大家千萬不要學我阿....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同..所以要是真的燙傷好不了~~~還是要找專業的醫生幫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常東西因該都可以拆到可以拿來裝東西的鐵盒子...
裝這些剛焊下來的最好了~~
那隻熱風槍不錯用吧~~~~~
我還沒用過那個橫溫烙鐵~~不知道不好用

其實很早就開始在看該買哪支熱風槍,看到你推薦所以就決定買下了,898A+還真不錯用恆溫烙鐵也不錯用,謝謝你的推薦囉。

网友:
哈哈~我也是學shunxing大大買一樣的
風槍超讚~恆溫烙鐵也好用@@......這組CP值超高....
再次感謝shunxing大

网友:
不管使用任何工具都要小心,我剛開始用熱風槍時也有被燙過的經驗,尤其是溫度高時被燙真的很痛很痛丫

网友:
燙傷???
沖脫炮蓋送 才對吧

网友(2010-05-17):
想學就要多看,這才學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