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焊點

楼主(2010-03-05):
大家好
請問機板上電容焊點洞弄太大壞點有救嗎?現在電容焊不上去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清楚一點吧!這樣看不出來。

网友:
對看不出來
w大要伸出援手了
快重照一張圖

网友B:
電容的接觸點大多在電路板的最表層,可以把銅箔表面的防焊漆刮掉再焊,小弟這樣救回過1片顯示卡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小弟重新上傳圖片,麻煩大家幫幫忙囉

网友:
我的天啊!該清楚的沒清楚,反而是旁邊的RAM還比較好一點,大大,你又害我的老花加深了

网友:
先把焊油洗乾淨,洗乾淨後,再拍一張,大家可以幫大大您看看有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容的接觸點大多在電路板的最表層,可以把銅箔表面的防焊漆刮掉再焊,小弟這樣救回過1片顯示卡

個人認為銅箔表面刮乾淨再焊應該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相機近拍不是很好,所以沒辦法拍重點很近
太近都會糊的

楼主:
請問清潔是用舊文提到的松香水這類東西嗎?請問電子材料店買嗎?還是五金行呢?

网友:
到中油買去漬油即可、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漬油不是有腐蝕嗎?這樣不是容易商機板
另一方面空氣可能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漬油不是有腐蝕嗎?這樣不是容易商機板
另一方面空氣可能也不太好

怕有腐蝕性可用pc 板專用清潔液.....!!

网友:
看到這個,想到我的螺旋電容 ,看今年能不能找到廠商量產,就能減少這個麻煩事了

网友:
用小一字起子刮一刮

楼主:
今天將板子清潔後電容還是無法焊上去(旁邊錫圈不見囉)這樣有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一 你的焊接技術 有待加強_~_~ 產不忍賭_~_~好可憐低主機板@@

拆電容 請用1.0的焊錫 60W的烙鐵 加上去再電容腳位  2繳一起 可以輕易拆起
再透過強力吸錫器 鈀多餘錫 吸起
缺工具 俺請對岸在找俺用的這把好用的吸錫器  會提供給大家團購

楼主:
小弟不查一時用小鑽子弄太大了連旁邊錫圈都磨掉囉
目前想大家幫忙想想辦法

大大有好用的工具可以拍個照讓大家看看
到時候麻煩大大一起團購,3q

网友:
真是高手阿..
只是拆個電容器竟然用鑽子..
真是無言阿..

网友:
鑽子.....
太扯了吧.....這樣已經沒救了吧...
除非線路有在板子外面跑線...若是在夾層...那根本是完全沒救了.....
本來想跟你說用助焊劑就可以解決了~~~現在用任何方法都行不通了...

网友:
之前看到論壇內很多都說板子的孔,裡面的錫吸不出來,結果有人提議用鑽子來用.....結果下場是......

我是非常不贊成用鑽子來處理這類問題,說難聽一些,有些旁門左道。
一旦把銅箔給刮壞了....想救的機會都沒有。

還是乖乖的用吸錫槍慢慢弄吧!

网友:
這篇給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25-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實如大大所說真的是恐無法清錫所以才用這一種下下策
前換過很多片電容都可以,這次不小心用太大洞囉

有些不知為何用吸錫器弄半天也輕步出來~遇到這一種的頑固有其他方法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實有些主機板維修部門確實他們也適用鑽子
雖然業界不是都是但還是些許有人用鑽子,用0.5mm下去鑽
如果位置對就可以清除錫囉

助焊劑小弟沒用過如何使用呢?我都是錫條在銲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沒有w大的設備多可以通通把他的零件都拆下來

网友:
安安,您拍的圖都是背面可以傳正面圖嗎?在下淺見,機版都是多層電路,您的電容接點應該不是在背面.所以由您的背面圖看來是無救,端看正面是否如小弟所推測電容接點在正面再議@@"

楼主:
我一直在想說拿一個ic座把那個腳插上去然後看能不能固定
如果可以又不短路再用上電容

又是怪招但也沒有其他辦法

网友:
當作是夾層斷線一樣查修
試著找出該電容
是接到週邊的那些點
再用導線把電容的接腳
依照極性焊接過去
用膠把電容黏在原本的位置
或許有機會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I:

這個方法我問有維修電子也這麼說
它們說那是ok 線,所方法很多可意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方法我問有維修電子也這麼說
它們說那是ok 線,所方法很多可意試試看

既然是電容器
作用就是儲存電荷濾波用的
建議你用稍微粗一點的電線
找跟原本焊點近一點的PAD
不然濾波效果可能會變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有些主機板維修部門確實他們也適用鑽子
雖然業界不是都是但還是些許有人用鑽子,用0.5mm下去鑽
如果位置對就可以清除錫囉

助焊劑小弟沒用過如何使用呢?我都是錫條在銲而已 ...

這些做法根本都不對~~而且~在難解焊的~~~我都可吸上來阿~~~
你一定沒去新手區看過這個工具
http://bbs.pigoo.com/thread-18944-1-1.html

還有~~~真的要清錫技巧好一點就可以了~~~
用60W的烙鐵...衡溫的反而不好用....
吸錫槍一定要用W大或是我在用的那一種 DS-1 或是DS-7 美國制的~~~
保證都可以有辦法清錫~~~~

网友:
電容有一端接地,就可能可直接到底銅箔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大可以貼一下你說的那種錫槍的照片嗎?
好小弟有看到可購買

你提供那個清錫方法唯一不同就是加熱錫讓他化
我是把錫用鑽子鑽,哪我改天不鑽用他的方法把錫加熱把鑽子插入不轉動就跟他
的意思一樣囉,我那也是金屬的不會黏錫

今天有去買錫油明天在焊接看看電容上去嗎?
如可以那就太好囉不行再試試看大家的方法

楼主:
12v電短路

今天終於把不能垾接上去得電容焊接上去囉!但主機板還是不開機
焊上去不是很美觀!大家會說為何錫那麼多那是我故意弄多一點以免鬆脫
目前最新的故障原因是上atx可觸發通電,但上cpu 12v 4pin就會短路不開機
一通電就斷電,我一直懷疑圖中那顆電容位置有短路,但我又不敢沒放電容送電
怕燒掉下面的mos,之前是爆漿換新電容,換新的也不行,如果說不放電容可以嗎?
目前發現不放電容, 其他電容兩支腳量測都少零歐姆,但又不上4pin 12v電又能通電觸發
一直一頭霧水問題出在哪邊
它背後的圖

网友:
沒救了=  ="  可以也只是凶多吉少了  通常新手為了吸取 多成的主機板得銲錫  而一直反覆的 戳版子  最後同駁脫落
  我自己的作法  用一隻加溫落鐵 OR 溫控落鐵  用於主機板上的較大銅箔面來拆解電容  因為通常如果用30W的落鐵是溫度不太夠 40W 免強可以    而我是用電鑽 0.8MM直接鑽錫洞 就OK了

网友:
不過  你的銲接技術 再多多練習吧......= = "

楼主:
回复 网友K:

錫那麼大點我故意得我一直覺得機板點哪一點到底有沒有容易鬆脫所以都會用大點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是覺得奇怪如果有短路因該光上atx就不觸發但他就是只有上4pin 12v才不觸發
機板上的電解電容兩腳測量阻值都低於零歐姆看起來有對地短路的感覺

网友:
電容被面孔環全脫落~可由正面的孔環接OK線拉到背面補孔環

線路是走正面~你再怎麼把背面的腳焊起來~也還是一樣空焊

楼主:
回复 网友M:

此機板已經被我當拆焊的機板囉,因有一顆mos被我弄壞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如大大所說真的是恐無法清錫所以才用這一種下下策
前換過很多片電容都可以,這次不小心用太大洞囉

有些不知為何用吸錫器弄半天也輕步出來~遇到這一種的頑固有其他方法嗎? ...

你下次要拔零件可以再多加一點錫,再把零件邊加熱邊拉出來,零件拉出來之後在加錫趁她還沒凝固的時候,輕敲一下板子因為重量的關係錫就會都會被甩掉了。
盡量不要用吸錫器或吸錫線,因為反而會不好上錫,萬一吸錫器威力太強把銅箔西下來就不好玩了。
還有我覺得你的烙鐵不知道是你的用法有問題還是烙鐵有問題,初學者可以先練習焊主板上的精密電阻和排阻,對你的功力會有幫助,另外我不小的你用哪種烙鐵頭?
你可以去買馬蹄型的頭來用,我覺得還滿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