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台顯示卡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05):
朋友公司2U伺服器裡的Low Profile麗台顯示卡(短卡)總共2片,在同一天陣亡。一片MX4000是沒畫面,一片FX5200是破碎畫面。拆下散熱片拿出熱風槍對準繪圖晶片以順時針方向旋轉加熱約2~3分鐘,待冷卻之後重上散熱膏與散熱片,
上機測試2片都恢復正常畫面,收工~

网友:
不用上下預熱嗎?真是簡單,我以前試過耶,可是都掛了。

网友:
我比較好奇....5200那一片...熱風槍下去因該會直接掛晶片阿....

楼主:
不敢直接用熱風槍給他噴下去,所以才用順時針旋轉加熱。當然熱風槍離晶片會有些距離,今天每片顯示卡都只測了約一小時,我朋友會拿去測24小時開機,後續我會繼續追蹤。

网友:
原來這樣子也可以喔~~
那改天有遇到的話我在試看看要怎麼給他烤一烤啦
看看會不會烤出香味四溢的顯卡
哈哈哈

网友:
請教一下,這是什麼原理呢?

网友:
t大為什麼你會知道是繪圖晶片的問題?怎麼不會是顯卡記體體的問題?有用什麼東西去做測試嗎?

楼主:
回樓上兩位,會這麼做純粹是看過版上前輩把繪圖晶片解焊再焊回去顯卡之後,顯卡就復活了;還有一位膽子更大的是拆下散熱片過電,再者,這兩片顯卡我朋友本來是要送我殺肉的,我就死馬活馬醫。老實說,純粹是好玩而已,沒想到顯示卡就出現畫面了。當時的想法是就算失敗也沒損失,我朋友拿回去裝上2U外殼之後我有跟他問過一次,他老兄因為是用linux的純文字模式在跑,所以目前是正常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