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有SED1526F 0A這顆液晶控制IC(以補圖)

楼主(2010-03-05):
我看這顆因該又沒有人有了~~~~~~
這顆IC是使用在遙控器上面的....
這要是控制液晶解碼的.....
這顆IC我沒記錯的話我曾經在印表機上面看過......
我萬萬沒想到~~~那顆IC半死不活的..會在待機下一段時間之後短路...吃電嚴重.
我拆下之後...在裝回去....恩~~~不錯....直接給你掛了.......遙控器還可以用~~~液晶沒畫面....

105.36 KB, 下載次數: 75

网友A:
shunxing大大,您有沒有印象在EPSON的那一型的印表機上看過丫..

可以讓其他大大幫您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nxing大大,您有沒有印象在EPSON的那一型的印表機上看過丫..

可以讓其他大大幫您找找看~

忘記了.....以前常常分解客戶不要的印表機只要上面有液晶顯示的(黑色那種的)
就有看到類似的解碼晶片....

楼主:
沒有人有這顆晶片嗎????

网友:
shunxing大大~EPSON列表機有這顆唷?明天小弟去雜物堆拆EPSON列表機看看好了!
我記得我雜物堆還有幾台EPSON列表機~但有沒有這顆就不敢保證嚕︿︿

网友B:
報告shunxing大大~拆完找不到這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shunxing大大~拆完找不到這顆ic!

感謝你幫我找~~~~~~~~
不過這顆真的難找了~~~~~~

网友:
我有拆過一台epson我去早找看是不是您要的~~咻~~~

网友:
shunxing大大很抱歉不一樣是5開頭的包裝也不同~"~

网友C:
只有 Data ~
EPSON SED1526/28 Series
Dot Matrix LCD Controllere Driver

105.36 KB, 下載次數: 65

Dot Matrix LSCSDC C5on0t0ro0llSere Drriievesr

楼主(2010-04-19):
引用 网友C:
只有 Data ~
EPSON SED1526/28 Series
Dot Matrix LCD Controllere Driver

DATA我也有~~~事隔一個多月~~~~居然還是沒有人有這顆阿.....

這下真的慘了~~~桌上的沒料件待修品越來越多了.......

网友:
大大哪一種的印表機(噴墨還是雷射)

提供一下方向,或許我可以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