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超音波清洗機

楼主(2010-03-05):
請問有人用過  超音波清洗機  來清洗零組件嗎
效果好不好

我想買台來清洗  記憶體 跟 顯示卡   等等等等...........................

网友:
沒必要弄到超音波清洗機吧?
一台空氣壓縮機就解決了..............http://bbs.pigoo.com/thread-18871-1-1.html
注意風量壓力,否則會把零件吹飛了。

楼主:
空氣壓縮機  是不是有分   水氣  跟  沒水氣的呢
我都是用 充氣機來噴   插110V  就可以噴了,很方便,也比較小台,外出維修很方便

超音波清洗機  是不是會比較乾淨呢?  (亮晶晶)

网友A:
超音波清洗機是用高速震動配合溶劑洗掉板子上附著的雜物,拿來洗泡水的版子還不錯用,
不過使用前板子上的振盪器要先拆下來,不然等你震完了,那顆振盪器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音波清洗機是用高速震動配合溶劑洗掉板子上附著的雜物,拿來洗泡水的版子還不錯用,
不過使用前板子上的振盪器要先拆下來,不然等你震完了,那顆振盪器也掛了 ...

喔喔   原來是這樣啊     那就是說  記憶體可以直接放進去超音波囉
謝謝指導

請問除了震盪器之外  還有什麼要拆的嗎?

网友B:
我有一台 粉好用拉 ~可以洗小東西 ~很乾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 粉好用拉 ~可以洗小東西 ~很乾淨 ~

之前也想買一台玩玩...

但我有一個問題...
耗材費用會不會很可觀(電子產品....應該是用溶劑→去漬油)...
洗完就丟...還是用完再裝回去瓶子...重覆使用....

還是可用水來洗...

楼主:
請問是哪一種溶劑呢?
網拍有人賣嗎

超音波清洗機    網拍一台  1000有找

有沒有不用 溶劑的清洗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  C大
您這台用幾年了呢?

用什麼溶劑配合呢

网友:
我用 洗碗精 加水阿 ~...

之前這台在洗珠寶的 ~應該 很久囉的 ~

网友:
自己做一台....拿不鏽鋼臉盆...
下面用彈簧支撐....在加一台馬達....在軸心上面..加軟墊...
讓馬達在臉盆下方用軟墊打臉盆~~~
不就是一台簡易型超音波清洗機了....

PS~~只是那台會吵死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果然很酷~~

只是我沒有那個技術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