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彩晶HN198A 喇叭無聲(已解決)

楼主(2010-03-05):
小弟有瀚宇彩晶 HannStar HN198A 3台
於保固內時 喇叭無聲有送修一台一次
今日另一台突然沒聲音畫面正常(過保5個月)
經交換LCD後 確定聲音來源OK
有爬玩全文關於聲音技術問題的好像很少
煩請高手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
TV就算了,LCD螢幕的喇叭實在只有一句話...

聲音的部分跟AD還有PI板實在是不能比阿,我沒修過你參考這篇看看

http://wizardma.myweb.hinet.net/diyschool/readsche.htm
第7項,其他看有沒有比較清楚的人可以幫忙~

楼主:
感謝
有搖晃過聲音插頭 都沒反應
因該不像LCD 聲音插座接觸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聲音的迴路電晶體 或電組 貫穿了~_~通常都3之腳的電晶體了

楼主:
先暫時用外接喇叭撐著
等有正確一點資訊在拆解螢幕
上月有針對另一台HN198A 開機無畫面 經更換過電容 OK
只是拆卡榫的技術不好幾乎全斷
昨天在這有學到用電話卡的視頻 真是不錯

网友:
照一下喇叭放大器的電路
看看是不是常壞的那幾顆2W功率放大器
不過我倒是蠻喜歡內建的喇叭耶
因為開機不用再多開一個開關

楼主:
這幾天內我會將lcd拆開電路板拍照後
再請高手在指點一下 謝謝

楼主:
聲音的迴路電晶體 或電組 貫穿了~_~通常都3之腳的電晶體了:不知道是哪一顆
只看到這片有4 個爆電容  更換同款 5 個後依舊無聲
先暫時再用外接喇叭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