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足瓦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失敗的範例)

楼主(2010-03-06):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你順便換的兩個電容好像不是10uf 50v  應該是1uf 50v才對

网友B:
立板的IC可能是PFC控制IC...............可能本身有受內傷了,才會換好主控IC後,就燒壞了。
咦!這張好像有點怪異......會不會立板的IC燒掉跟這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順便換的兩個電容好像不是10uf 50v  應該是1uf 50v才對

哈哈~~~那2顆確實是1uf50V 只是我懶的打容量了.....

引用 网友B:
立板的IC可能是PFC控制IC...............可能本身有受內傷了,才會換好主控IC後,就燒壞了。
咦!這張好像有點怪異......會不會立板的IC燒掉跟這有關?
20089 ...

你眼睛果然夠利害.....不過我有看過了~~~並沒有短路...因為有塑膠在那個腳針保護著....

网友:
可惜囉~七盟420w要價一千多元耶...知道故障原因找不到零件真的是恨的牙癢癢的

网友:
那一顆我有買過 ~..快要2000元 ~

网友:
哇哈哈...,我也有拆過這顆,一樣的壞點,壞的零件都一樣,但確一直查不出問題,果然是控制IC的問題,目前已經閒置到陰暗的腳落....!!!!!

网友:
我也有一顆壞的,明天來修修看。

网友C:
你順便換的兩個電容好像不是10uf 50v  應該是1uf 50v才對
怎麼看的我都看不到

ic編號是點晶ps223嗎

网友:
的確是可惜呃~~
如ˇ果找不到那顆IC也只能殺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順便換的兩個電容好像不是10uf 50v  應該是1uf 50v才對
怎麼看的我都看不到

ic編號是點晶ps223嗎

那直立版確實是PS223 只是沒想到這顆也掛的...
會發現他也掛了~~是因為換了TL494CN這顆IC之後~~~~~
送電強制啟動就~~~看到直立版冒煙了.....

网友:
我還沒有修過PC POWER
根據當初在設計POWER時
有PFC的POWER輸入電壓
是AC85V~260V自動調整的
無須外加開關切換
且有一顆專用的昇壓變壓器
高壓電容通常都是400V~450V的
效率在80%以上
剛剛查了一下ST-420BKV-03F的資料
並無特別說明有PFC或符合80PLUS或82PLUS
滿載效率大於65%
而且版大貼出來的圖片
只有標準版的三顆變壓器
並無PFC的昇壓變壓器
個人認為該型號應該無PFC功能

网友D:
第22張圖左下角的部分有些燒焦的痕跡
你有沒有拆下來量測那些電子零件是否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22張圖左下角的部分有些燒焦的痕跡
你有沒有拆下來量測那些電子零件是否正常的

那幾顆已經換過了~~~不過因為...在後續階段可以強制開啟之後~~~
那邊也發熱了.....

网友C:
送你2顆 ic編號ps223
再送1顆故障7盟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你2顆 ic編號ps223
再送1顆故障7盟power

......挖勒~你還有全新品IC阿?.....
我都放棄維修了~~~因為已經被我分解了~~~~~~
送我的該不會...是想要讓我修起來給大家看嗎?

网友:
就是這樣
全新品IC

网友C:
數量有限已送出2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數量有限已送出2顆

????送給誰了???
怎摸會在這邊回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繼續修嗎
等你喔

网友:
我之前有一顆西華500W模組化
一次我的電腦突然自動關機
按開機鍵 只有瞬間啟動又斷電的感覺
後來整台拆掉裸測(我很不喜歡拆這台)東西太多
後來 以為POWER壞了
裸測時正常 但是裝上去又不行了
當時 正在當兵~錢少 跑去電腦公司殺了一顆HEC 580W的回來 跟他說 我在當兵沒錢啦
老闆以兩千二 賣我
後來裝上去後.........發現 硬碟狂冒菸~跟燒起來一樣
它拆掉後 整台電腦完全正常,毀了一顆兩百G的硬碟= =
後來 在去測試那顆西華500W的 它也很正常,只是現在淪落為 放在一旁當裝飾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