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為何螢幕角落有白白的雪花 ?

楼主(2010-03-06):
請教一個問題  不知有沒有人碰過這種情況
這台是MOZO  F7s
剛開機沒有雪花  但是沒幾秒就出現  然後過一陣子會擴大
等到一定範圍就不會再擴大  四個角落都有  但是並不是都一樣
有的地方比較少  有的地方比較多
它的電源是外接的  確定變壓器沒問題
請問維修方向
這是液晶板的問題還是控制板的問題呢?

网友:
面板受潮老化了,無解

网友:
這是面板的問題

也可以說是液晶晶體無法翻轉,不能透光或遮蔽,所以才會出現亮點或暗點
你的面板只是出現較多或整塊的亮點,大概是這麼說,請大大參考一下。
像底下這個右邊也有兩片無法翻轉的亮帶:

网友A:
這類的通常為CF或TFT電路異常,但不敢確定是否為長黴造成的,要用高倍率放大鏡看(50X)

沒有任何方法可解,因為CF跟TFT之間的電場已經被破壞了~~

CF跟TFT也不能拆開,拆開=報廢無法重工的~

回复 网友B:

你那個是亮線,請切全黑與全白判斷~

單條為DATA 斷線(全黑只有單一R或G或B的線),一次雙條為DATA 短路,斷線為面板內異物造成的短路

均無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類的通常為CF或TFT電路異常,但不敢確定是否為長黴造成的,要用高倍率放大鏡看(50X)

沒有任何方法可解,因為CF跟TFT之間的電場已經被破壞了~~

CF跟TFT也不能拆開,拆開=報廢無法重工的~

回复 网友B:

你那個是亮線,請 ...

電子顯微鏡看的到嗎?~~~USB那種的~~~~
看的到的話~~~下次我在看看~~~有看到在順便PO幾張圖上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要看什麼?

長黴不見得看得到喔! 可能要用背光式的顯微鏡~~  製程用的水都嘛回收過濾使用~~

異物用15倍就看得到了~

亮線是要查線路,但沒得修~

网友:
有個朋友..有遇上類似問題..螢幕是:BENQ的
把VGA線換掉就好囉.....
如果你有多的線..試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只是要舉個類似的例子,不是要說亮線的問題,黃色圈圈才是我要說的。

楼主:
曾經試著把面板螺絲放鬆一點及更換控制板電容
但還是沒作用
再拆下去會很擔心 所以先問大家的意見
既然手上沒線可換  就先擱下吧  等待將來有機會再試
謝謝大家的指點n_071|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抱歉眼花沒注意看~

面板壓到會有問題(GAP)~  我看我暫時潛水好了n_080|

网友:
這個現象確定是玻璃的問題,不是線的問題.
我猜測是GATE的VGH或是VGL電壓異常
導致這個現象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麼?

長黴不見得看得到喔! 可能要用背光式的顯微鏡~~  製程用的水都嘛回收過濾使用~~

異物用15倍就看得到了~

亮線是要查線路,但沒得修~

我要看長黴阿....而且我那USB顯微鏡有背光...還可以調整亮度....

网友F:
我修改了一下你的圖
原本是否像下面這張圖一樣呢?
我想應該是面板驅動IC故障
或是面板5V電壓太低
以致於推不動驅動IC

楼主:
只有四個角落有點白白的雪花狀........
LCD顯示都正常   我的電腦圖示反白那是我相機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應該是面板驅動IC故障
或是面板5V電壓太低
以致於推不動驅動IC ...

如果前部都有雪花,就是面板驅動IC故障嗎? 我有一顆是這樣的情形。

网友:
不一定啦!

有一次有碰到全部面板會閃爍光點,向雪花一樣一閃一閃的,原以為是面板故障‧,結果只是屏線的問題,清潔後問題點就排除了。
    只是不知你的雪花與我的雪花有沒有一樣?

网友:
面板驅動IC故障會有很多情形
1.所有圖形線條都對~但是對比非常高......也就是所有顏色都很淡也都偏白
2.所有圖形線條都對~但是顏色的配色都不對.....好比XP左下角的"開始"是綠色的~如果不對可能會變藍色
3.所有圖形線條都對~但是畫面會一直閃爍.......但是燈管是好的

但是如果有雜訊應該跟LVDS那條線比較有關係

网友:
我這有一台SAMPO也是.熱機一段時間後.左右上角開始出現雪花.看來是沒救了.
USB顯微鏡拍攝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樣的耶,被我修好後就變那樣子了n_073|

网友A:
感謝提供放大圖~

沒有長黴n_081|

請檢查面板上Vga等十幾組電路電壓是否正常 DATA IC會比對POL訊號,而取得所需要輸出的類比電壓Vga

而Vga電壓是固定值,且依照編號慢慢變化

如同 海燕大所言, Vgh跟Vgl也要檢查

Vgh為高電位,如23V 等依規格,而Vgl為低電位,如-6V等 也是依規格

所以角落亮點可能性有

1. T-CON 異常,丟出頻率異常的訊號

2.DATA IC異常,輸出錯誤的控制電壓

3.Vga異常,PWM 控制電路可能有問題

4.TFT電路有問題

其他想不到了n_096|   給大家參考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提供放大圖~

沒有長黴n_081|

請檢查面板上Vga等十幾組電路電壓是否正常 DATA IC會比對POL訊號,而取得所需要輸出的類比電壓Vga

而Vga電壓是固定值,且依照編號慢慢變化

如同 海燕大所言, Vgh跟Vgl也要檢查

Vg ...

我要跟你學技術了~~~~~說真的~~~我還不會看面版的數據頻率耶..
VGH跟VGL是高電位與低電位~~~~資料線的電位大約在多少??
若以頻率來看~~~正常是哪種波形?頻率大約在多少?

网友A:
Vaa Vgh Vgl與Vga(GM)都是固定的電壓 不會變動

Vcom(電路上的VR ,範例的板子是AUTO Vcom)用來調整Fliker 畫面,每個面板都有不同的值,差太多會色偏~

CKV與CKH 是固定頻率(多少MHz要看設計) ,STH與STV頻率由 解析度與Frame rate決定

控制訊號通通都是方波,而傳送RGB DATA則是用miniLVDS或RSDS(類似LVDS)

還有其它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a Vgh Vgl與Vga(GM)都是固定的電壓 不會變動

Vcom(電路上的VR ,範例的板子是AUTO Vcom)用來調整Fliker 畫面,每個面板都有不同的值,差太多會色偏~

CKV與CKH 是固定頻率(多少MHz要看設計) ,STH與STV頻率由 解析度與F ...

了解~~~~~我只要知道這些就夠了~~~~~
因為~~~要出現那種半死不活的~~~~用示波器或用電量的都不一定查的出來~~~
至少知道控制訊號是方波n_063|

网友:
因該是面板的偏光膜受潮 or 發霉
常發生在面板的四個角落 or 邊緣處 ~~決不可能發生在中間地帶

偏光膜就是你液晶面板~整個分解,在石英玻璃(有時這個也會髒) ,上面有2片半透明的玩意~
不過要清洗乾淨~有一定的難度,要整片取出洗乾淨~一般來說多是用换的
=================================
至於未何~~會出現雪花般的現象,且奇怪我環境也沒很潮濕,怎麼會受潮 or 發霉

ANS:
你這塊面板一定有被"拆開過" ~~~ 通常是换燈管 or 修燈管 ~~ 維修人員並未有良好習慣使用橡膠手套更換~~直接以"富貴手"更換

一段時間後(可能需一年半載以上) , 就會出現雪花現象....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