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無法啟動

楼主(2010-03-06):
上個禮拜天..趁著好天氣..拆了我家那台老除濕機...無法啟動
拆開後..差點嚇暈...有好多小強的蛋蛋..不過都已破殼孵出了(應該不少陣亡在我的火龍陣之下)
先用風槍.吹吹清清小強的蛋殼.還真多喔
再送電試試.......沒反應
換拆控制電路板....天啊....又是小強曾走過的痕跡...機板線路有點腐蝕了...拿出刀片刮一刮...補補錫..
再次送電.......無奈還是沒反應
最後拆了按鍵板..拿電錶量一量開關...原來是小開關沒作用..換了2個--新台幣4元/1PCS...
又到送電的時刻............................這次完工囉...會動了...壓縮機也有運作(銅管有一點點結霜)...

网友:
銅管不可以結霜....
如果有3支以上結霜....
那毛細管肯定塞住了...必須重新配一條新的毛細管
不然壓縮機會過熱異常.....且除濕效果會大打折扣~~或是無法除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圖就更好了,可以移到維修實例區。

网友:
蒸發器(冷排)結冰.霜,主要原因有三種
一,乾燥器(歐乾阿)的毛細管阻塞
二,冷煤不足
三,通風不良

版大的情形
請量測壓縮機的運轉電流是否偏高
冷凝器(熱排)溫度是否偏高
如果兩項都是
那就是shunxing所說的
毛細管阻塞了

网友(2011-02-24):
請問我的國際牌除濕機 除了半天壓縮機不凝結水 我看了線路圖有幾點不了解!
請問 1. 二方閥作用為何? 動作時機?
      2. 壓縮機不動作(其他風扇 擺動都正常) 請問電容器 200V/20UF 可以用電容表量測嗎?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 毛細管可以自己更換嗎? 我的壓縮機很燙手但是都不會冷!! 我的是國際牌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6927-1-1.html

网友:
回復  shunxing

請問 毛細管可以自己更換嗎? 我的壓縮機很燙手但是都不會冷!! 我的是國際牌的  ...
引用 网友C:

你認為呢?????

看完下面這實例再來說你有沒有能力自己更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22222-1-1.html
通常沒學過..沒經驗的..我一定是說你不能自己更換....
畢竟安全第一最重要...
這要是沒做好..肯定引發火災..
或者中毒...至於為何會中毒...(機率很小..但也是有可能會)
問一些老手就知道了.....
單然~~~也可能引發氣爆.....

网友:
可以自己更換阿~

不過要...
先買"散叟"(台語)
再買"真空汞哺"
工作閥,5%銀焊條,R134 冷煤一桶,高低壓錶,管鉗....

接著學習怎麼燒補,抽真空,灌冷媒,密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順興大師: 感謝釋疑! 我想我放棄了!因為要買 乙炔吹管 還有相關的工具對我來說 外包給專家修好了...不是不想做,只是做不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還是拿烙鐵就好,過我的追求知識 歡樂動手作的退休生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