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微波爐

楼主(2010-03-06):
繼修完除溼機後...又拆了一台微波爐....
故障原因:啟動不久後(約5秒鐘)..有機板燒焦味且自動斷電..
拆了外殼..仔細找找燒焦味的來源
原來是電源輸入的地方.有一個4支腳的線圈.其中一支腳焊點不良...
重焊補強後...恢復正常

网友:
微波爐
微波爐內有高壓電.微波管
有興趣維修的版大多加小心囉
以前剛開始維修微波爐
不知道那鋁殼大電容
是微波管的高壓電容
電錶切到1000V / DC 量電壓
結果電錶就往生了
從此對微波爐小有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