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RCHTEX 聯誠視訊37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06):
1.CPT團購電視陸續出現故障,於是開始接受委託修理,這台狀況為插電後就亮紅燈(待機電源),遙控器及按按鍵完全沒反應,過一會背光自行啟動,螢幕畫面開始由紅色-->綠色-->藍色-->白色-->黑色循環顯示,拆開外蓋檢測電源板各電源輸出正常,KEY PAD BOARD正常,高壓板正常,14支CCFL點燈正常,T-CON也正常,剩下A/D板故障機率最大,檢測主要元件未發現異常點,懷疑主IC掛點沒救了,目前功力只能換A/D公板了。
找了一陣子終於找到一片不錯的板子,這片可點亮26~52吋面板,畫質還不錯。
2.再來解決電源不穩的問題,空載檢測電源板各電源輸出正常,但是輸出端的穩壓濾波電容已有數顆凸頂,全數解銲下來更換日系電容
,據客戶說故障之前,常有無法啟動之情形,需要拔插插頭多次才能正常啟動,就是+5VSB待機電源電壓不足造成的,更換新的電容就OK了(我選用470UF/25V的三洋電容耐壓更高更耐用)。
TV型號
故障狀況:螢幕畫面開始由紅色-->綠色-->藍色-->白色-->黑色循環顯示
TV壞板
TV公板
輸出入端子
改TV公板完成
電源板爆電容排排站
電容更新完成
電源輸出腳位
CPT面板型號
T-CON
30PIN屏線
14燈高壓板
高壓板型號
各種信號源實測

网友:
電源板的layout很漂亮耶!元件排得井然有序。

网友:
改公版耶.....不錯...只是~~~你怎摸有這面板的定義???
還是買公版他就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老闆配好代燒MCU韌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老闆配好代燒MCU韌體。

果然.....現在賣這些公版的頭腦也要很好~~~不然想賣也賣不掉...

网友:
感謝
請問大大是不是有壞A/D版那就買公板請店家燒MCU即可(意思就是說現在都有提供這樣的服務是嗎)

网友:
現在 這樣好方便 ~公板 ~..
一塊會不會很貴阿

网友(2010-05-29):
哪家賣公板 有這樣服務

网友:
原這片也是公板吧!MST6U18GL,6M16是這系列的,MCU內資料應該錯誤了,單LVDS面板很好配的,有些公板跳PIN,要買用燒code的公板,要跟賣家說用哪型面板就可買

网友B:
哪家賣公板, 有這樣服務, 高雄市有賣嗎 ?

改公版 , 其公版各個接口 配線, 請前輩教導一下,  謝謝啦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賣公板, 有這樣服務, 高雄市有賣嗎 ?

改公版 , 其公版各個接口 配線, 請前輩教導一下,  謝謝啦 感恩

可問下亮晶晶的陳先生

网友:
這款問題板子壞機率很高!尤其47吋碰過好多,看滿一年就故障了!!!

楼主(2011-02-03):
昨天我測試成功了:
自檢模式無法取消(不知工程模式如何進入?有人知道可以告知?),就是24C32 EDID EEPROM(紅圈)這棵在控制的,我拆同型機板的換上就OK了,空白IC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沒料找顆24C16測試狀況一樣)。

网友(2011-11-14):
自检模式这种故障可以在菜单复位下解决或进工厂模式搞定,还有就是清空24XXX芯片或刷写原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