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917W畫面一閃而逝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0-03-06):
今天修到這台算很軟,上電測試畫面一閃而逝,根據經驗這種情形為:
1.電源不穩。
2.高壓迴路異常。
3.燈管異常。
先用外接燈管測試(照片忘了拍),一樣一閃而逝,初步證明內部燈管是好的。
拆開鐵殼取出P/I板,馬上發現一顆470uF/25V電容凸頂,拆下量測容量只剩0.53uF,難怪無法持續驅動高壓迴路。
再來把它的左鄰右舍請起來,470uF/25V~1000uF/10V,全部升級為1000uF/25V。
再檢查背板焊點重點式補焊一下,組裝測試OK收錢交貨。
型號
P/I板
470uF/25V電容凸頂
背板
A/D板
面板型號
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像這樣的故障狀況都可以很快完修~~
恭喜大大這一條是軟的
好吃

网友:
恩恩 ` 修 LCD  看到 爆電容 最開心 ~只要沒有傷到其他 元件
都算好修拉 ~
謝謝分享 ~

网友:
有時維修時會撿到軟的真好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最難得.現在時機差用修的就好

网友:
好好哦都可以檢到軟的....

网友:
恭喜 有軟的吃 我最近都硬的多 老天給幾個 輕鬆一下吧

网友:
看到這台~~~我才想到~~我修到一台面板的電源管理IC掛點的~~~
還沒找到該顆IC可以替換......

网友(2010-07-24):
真是好,撿到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又累積一筆經驗囉

网友:
想不到電容可以升級喔!!

還不加價真好

网友:
液晶電容故障的情形還真不少,恭禧你又修好一台。

网友(2010-11-16):
恭喜修好了,我還再努力中!

网友:
看到只壞電容...真的是無比欣喜耶!  恭喜大大~~~完修囉!  謝謝分享

网友:
跟我前幾天開始修一樣,以前幾乎丟給→富陽←處理比較專業,
現在~王老闆 一定罵起 我們論壇了,下次無時間處理的應該 給予 ~狼大~修了,
狼大 跟富陽~王 都很專業,但 我比較喜歡 肯 付出為大眾的人士。

网友:
個人經驗,換好電容後別急著上電,應再檢查其他如二極体,電晶体是否燒毀,以免損失擴大,恭喜完修

网友:
其實也不用"幫他升級"啦...原有規格換下去就好...電容也是要錢的
我們這邊修液晶殺太兇了...5百就修到好的大有人在...
真的會爆的話,也是過一段時間才會爆...

网友(2010-12-24):
請問一下站上高手大大,將電容耐壓10V換成25V,是否表示這一顆就比較不會爆,那會不會因此爆其他元件呢??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感恩~

网友:
請問一下站上高手大大,將電容耐壓10V換成25V,是否表示這一顆就比較不會爆,那會不會因此爆其他元件呢?? ...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換好,不至於會壞,電容會爆都是品質問題較大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也恭喜完修。

网友(2011-02-01):
看到電容凸頂~打從心理就一直高興起來~
恭喜完修~~~

网友:
看來冠坤 主打 Power 也不行

网友(2011-08-09):
你好~請問你這台是怎麼拆開來的?
我的螢幕剛好是這台,但是我不會拆,可以麻煩你分享一下嗎  拜託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換電容就好的,真的很幸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大大運氣不錯唷,碰到軟的。恭禧完修阿

网友:
真的很Lucky,恭喜完修

网友:
又學一招真好 謝謝大打分響........

网友:
幸運喔!!good luck !!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