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道理!!日立硬碟螺絲生鏽喪失保固

楼主(2010-03-06):
我越想越生氣!!實在太扯了...我第一次買日立硬碟就發生這種狀況真是便宜沒好貨
我98.01.10買的硬碟竟然是因為螺絲生鏽喪失保固..這顆是買來1個約月就掛掉換來的

所以跟原廠的樣子不一樣
我想是更換品用了不良螺絲的結果
我手上有那麼多舊硬碟從8G到80G的一共有6顆
也沒發生螺絲生鏽的狀況..MAXTOR8G跟10G的還是良品
我用了快10年的10G-maxtor..IDE硬碟都還再服役只是有點灰塵而已
才一年多一點的日立硬碟螺絲比機殼的螺絲還爛還要怪罪消費者..
如果他的螺絲跟maxtor或者WD的一樣那會生鏽嗎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螺絲生鏽無保固..麻煩你們查看你們鎖機殼鎖POWER的螺絲
日立螺絲跟他們沒兩樣一樣會生鏽..自己用料不良還怪消費者..
日立硬碟螺絲生鏽無保固這麼扯的事
實在氣死我了..
XXX
以下為客服給我的信
親愛的的客戶您好,
我們接獲桃園轉運中心的通知,我們在上述硬碟的正面盤蓋上發現了已經生銹的螺
絲。按照日立硬碟保固條例所定,這顆不滿足硬碟保固標準的硬碟將無法被接受,日
立將無法對此顆硬碟進行更換處理。還望您能諒解。附上硬碟的照片,以供參考。
請于2010年03月15日之前告知您是否仍需取回這顆硬碟。若我們無法在截止日前收到
您的通知,您的這顆誤損硬碟將被視為被捨?的產品。我們也將會把硬碟送與銷毀。

拆一顆8年前的Maxtor硬碟螺絲來測試磁性
果然不會吸..其他鎖機殼的生鏽螺絲都被吸起來了證明含鐵量過高
Maxtor硬碟螺絲跟新的一樣而且不會被吸起來
為甚麼那麼好的品牌會被吃掉...Maxtor硬碟是我認為好的硬碟說

网友A:
HD 的螺絲 都是白鐵的 居多 ~應該不會生鏽吧 ~...難道 ~偷料 ~

网友:
有的機殼硬碟支撐架做的不好,太緊湊時,會壓迫到硬碟正片鐵蓋的螺絲,很可能讓那螺絲生鏽.
看了一下自己96年底的,並沒有生鏽.
另外,可能要先徵詢到其他使用者也有這狀況,在來說日立硬碟螺絲有問題,很爛.這會比較好.
畢竟不是先說先贏,尤其在多處發言.小心為上.
最近也裝了2顆日立上去,看到這問題也真是蠻擔心的......
要是有其他人也發生這種問題就可以翻盤了,您還是先把硬碟拿回來為上.
華碩的迷彩電感最近也火紅著呢.
還好我愛技嘉..

而且不要說放了10年的10G,我也翻出放了N年的540MB,它也沒生鏽.
也拿出以前拆M牌硬碟留下來的螺絲去給磁鐵吸,它卻不吸n_025| .

瞄到華庭的貼紙n_015| . 可惜高雄少了唯一有正面競爭性的店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所以看到這一篇.要做的事情是, 快用針車油去把那個螺絲保護起來。
免得它生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看到這一篇.要做的事情是, 快用針車油去把那個螺絲保護起來。
免得它生鏽了。

等等他又多了個...因為人為上油...因此引發故障~~~不予保固......

還好~~我本來就不喜歡IXM(很多廠牌硬碟都是IXM的)所生產的硬碟....故障率超級高...
回收廠幾乎都是他們的.....硬碟居多~~~
跟IXM一樣多的還有WX的.....這2牌子的硬碟真的很容易壞....
至於原因~~~~很多人都知道~~~
WX牌的硬碟~~最容易資料突然消失完全不見...
IXM的硬碟...最容易出現莫名其妙的壞軌...之後~~~越壞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 的螺絲 都是白鐵的 居多 ~應該不會生鏽吧 ~...難道 ~偷料 ~

有的螺絲還是鋁的....完全不會生鏽的....
新的硬碟大多都用不純的白鐵螺絲.....尤其是大陸生產的....
用硬碟裡面的強力持鐵吸就知道了...
以前買白鐵還買到強力磁鐵會吸在上面的....
直接請他們退貨.....實在有夠扯的...
一樣的編號~~~居然偷料偷的那摸嚴重....後來又換一批~~
那批就完全沒有吸力了....真的差很多~~~~
有時還會遇到~~稍有吸力的..但不會吸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上拍賣網看了一下很多舊日立硬碟都沒發生螺絲生鏽

我想我那顆剛買3個月就壞了拿去廣庭老闆還看了很久

還說那個電源排線有磨到刮傷會影響保固

XXX的這是我第一次聽說...甘甘甘會不會太扯阿!!還要我以後裝電源線要按下卡損不要磨到

過快兩個星期就換到這顆...所以我猜測這是翻修品所以長的不一樣感覺品質很差

一開機雜音很多..關機還會摳一聲 ...唉所以是個黑心品

WD人家RMA2次都給我新的只是郵資要275還算可以啦...

网友(2010-04-06):
你家住海邊嗎??
不過
你條碼去查一下搞不好是OEM的
OEM的保固好像一年
搞不好是代理商賣你OEM的HD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等他又多了個...因為人為上油...因此引發故障~~~不予保固......

還好~~我本來就不喜歡IXM(很多廠牌硬碟都是IXM的)所生產的硬碟....故障率超級高...
回收廠幾乎都是他們的.....硬碟居多~~~
跟IXM一樣多的還有WX ...

WX的牌子個人使用約10冬了,使用是還好,IXB的牌子個人真的不敢領教,因為如大大說的壞軌問題機率比其它牌高過5成以上(個人經驗),而日立HD之前有查過好像是與IXM合拼還是合作,問題點也是與IXM一樣,因為昨天才修一台日立HD,又是壞軌....

网友:
現在代理商的保固真是越來越好混了,想不到繼手機之後、連裝在主機內的硬碟也會動輒就以受潮為由而不予保固。話說以前的硬碟還真的比較粗勇,上個月我哥他們公司地下室不慎漏水,淹了一個禮拜才發現、裡頭有幾台退役的電腦,裡面的硬碟都是幾十G的老古董,把那幾顆硬碟拆下來丟在一旁自然風乾個幾天、硬碟居然都還能使用!

网友: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預過
小弟送了好幾顆日立硬碟都會一堆理由說人為
不是退休就是要'某物件自費'計算起來都不划算
所以只好自己rma了反而還比較爽
個人看法

网友(2010-10-14):
可試試原廠(國外原廠)看看.不知會不會比較有希望

网友:
不然找個正常的同型螺絲,換上後再送修看看

网友:
我在想, 是不是它們認為 "泡水" 而生鏽, 所以不予保固及維修..

很多業者對於泡水都採取同樣的措施..

网友:
不然找個正常的同型螺絲,換上後再送修看看
引用 网友E:

這招厲害
就像改連供的噴墨印表機一樣
保固內送原廠
一定要把連供套件拆下再送

网友:
WX的牌子個人使用約10冬了,使用是還好,IXB的牌子個人真的不敢領教 ...
引用 网友F: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注意: 找到這類型的硬碟要學我這樣把玩的時候.... 請注意安全~ 以免被割傷!!!

网友:
回复 楼主:

   說句不好聽的
操  你白募到附上螺絲槓ㄇ  怕人不知道他生鏽了ㄇ   一一 我只能說你非常的白幕 一 一
拆硬碟 送修 流程完全不清楚 該注意的 事項
一 一你要怪誰  沒人要你 用他赴的螺絲上鎖 又鎖在上面送修
一一!!你又怎麼正常那些螺絲 HD附上的 一一  原廠HD一蓋不附螺絲 那都台灣代理商 附加上去的 一一 別亂給廠商扣帽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話說 很不可愛的 哈哈 你跑那去ㄌ 新貨到了 藥丸看看ㄇCCCCCCCCCC中文除錯卡CCC

网友:
回復  ewfk
  說句不好聽的
操  你白募到附上螺絲槓ㄇ  怕人不知道他生鏽了ㄇ   一一 我只能說你非常 ...
引用 网友G:

這個螺絲~~~ 不太可能是台灣的代理商附的吧!!!
(請看貼紙標示處)

网友:
以前的軟硬碟螺絲一級棒,
殺肉都把它拆下保存裝機用.

网友:
回復  ewfk

   說句不好聽的
操  你白募到附上螺絲槓ㄇ  怕人不知道他生鏽了ㄇ   一一 我只能說你非常 ...
引用 网友G:

那個螺絲似乎是鎖硬碟本身的星型螺絲吧...
而不是鎖在機殼那種螺絲...
難道送修還得把硬碟本身的螺絲全拆空..?
說實在這種螺絲生鏽或者掉漆不保固的規定很爛...

网友:
雖然不確定OK  你怎麼不試試看把 Maxtor 的螺絲 替換 Hitachi螺絲

一 一~他們應該不會整個拆下來看 在決定能不能讓你RMA才是 頂多檢查外觀吧

如果可以 那就等Hitachi 良品回來時 在把良品螺絲 跟 前Hitachi螺絲兌換~

把新的螺絲給Maxtor  不知道行不行= ="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  沒注意看到一一以為你說的ˊ是側面 鎖機殼那邊的螺絲
一般6腳生鏽 原廠是不提供保固的
所以送修前 有 其他好的硬碟請小心拆換過去 即可RMA過去 更換良品或新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IBM末代的硬碟的確有導入玻璃基板,不過似乎不改其高故障率

网友(2011-04-17):
個人現在幫組大多用W或S牌,朋友想自己送修或是RMA都方便
H能不用就不用...挑三撿四的理由太多了

网友:
你放心以後看不到日立的硬碟了
已經被WD  併購了 !

网友:
這種情形我也有碰到過.只怪自己忘了先把螺絲換下在送.其實每一家原廠都有它的保固條款.要送RMA最好先檢查一下外觀.可以先處理的就要先處理才不會被判定保固失效.最常的例子是硬碟2側根螺絲孔.周圍被機殼刮花還有撞傷的痕跡.可以的話最好先用黑色奇異筆補個漆.RMA的成功機會會比較高.之前就碰過seagate的2側被機殼刮花了好幾個刮痕送代理商被退回.上原廠查還真的有這個不與保固的例子.自己補漆送原廠就成功換回了.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