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主板對應不到兩條記憶體

楼主(2010-03-06):
我的asus 樣只可放一條記憶體....在任何一個插口也可以運行
當插了兩條的時侯記入不到window或沒有畫面
請問時那裡的問題

网友:
你有再多的記憶體嗎?試著換另外2條來試看看!或許衝突!

楼主:
我己試過用其他的
也是一樣

网友:
沒什麼問題!很多套裝電腦都會這樣!大多是不支援2GB以上的記憶體!有的連插2支1G他還不開機!
我的〝紅雞〞就是這樣!只能認命存錢換i7就對了!

网友:
請看一下使用手冊,是否您使用的記憶體無法支援。大多如四樓所說的在最高時脈時會有問題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錯字。
推廣正名運動,不要講「運行」,應為「執行」,按照文意也非「執行」,應為開機。

网友B:
要改 bios, 我的晶片到ddr2-533 ,bios 沒有支援到ddr2-667 以上,我買了DDR2-667 1G 這一家金士頓,BIOS 用代到512MB,有一半不能用,我的問題來了我買了160gb SATS 我的BIOS 代不到,

网友:
我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有可能是主板的北橋造成歐

网友:
你最好拍張照來看.你的主機板有雙通或無雙通.你的記憶體是ddr1  或ddr2 and 容量你記憶體是混差或不是這些都要列出來越詳細越好.:) 這樣比較好幫你判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改 bios, 我的晶片到ddr2-533 ,bios 沒有支援到ddr2-667 以上,我買了DDR2-667 1G 這一家金士頓,BIOS 用代到512MB,有一半不能用,我的問題來了我買了160gb SATS 我的BIOS 代不到, ...

這是宏基的套裝電腦都這樣.你要買533不能用667.你最好還是上官網或其他網路上尋求電腦支援到多大記憶體.

网友:
RAM不相容也有可能,昨天組了一台PC用ASUS的板子,RAM用十全1G的
換幾二支都開不了機,改換成創見的RAM後開機就OK了!
有可能主機板不相容RAM的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