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C171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0-03-07):
各位大大好
小弟的螢幕故障狀況是:開機後閃一下大約2秒鐘後隨即畫面就黑了(有聲無影)
但螢幕電源燈是綠燈,我是用電視盒測試(電視盒正常)
小弟本身是機械系出身非本科系電子電機
所以太過專業的說辭說真的我不太董
不過還是要感謝幾位大大的熱心教導
我還是有決心要把問題找出

已維修的內容:
故障時拆機6號電容有爆漿隨後7顆電容均全部換新
經wet大的指導1~6電容全換為1000uF/25V 7電容不變47uF/16V
1.圖中高壓板電容均已更新(外觀均無爆容).

補上兩張高壓板背照
請問各位前輩可否指點一下是哪邊出了問題嗎
感謝您

网友:
Q104A與Q105A那兩顆MOSFET量一下吧
看看是否有掛掉
還有右下角pin腳的電壓順便量一下是否有像板子寫的那些電壓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高壓啟動器背面的MOS管 更換掉 與檢查麥拉電容 就藍色的那種 有無膨脹
有電晶體 請一並檢查有無貫穿 檢查 電阻式保險絲 是否產生電組了 正常應該為 無限大 產生電阻的話請更換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啟動器背面的MOS管 更換掉 與檢查麥拉電容 就藍色的那種 有無膨脹
有電晶體 請一並檢查有無貫穿 檢查 電阻式保險絲 是否產生電組了 正常應該為 無限大 產生電阻的話請更換他 ...

阿國大大 !! 你累了嗎 ???

网友C:
燈管也檢查一下 ~.
麻煩 補上 背面照片 一下 ~讓 大大們 好替你 觀察 重點 歐~
還有你所 目前 有測量的 ~地方 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管也檢查一下 ~.
麻煩 補上 背面照片 一下 ~讓 大大們 好替你 觀察 重點 歐~
還有你所 目前 有測量的 ~地方 電壓 ~..

目前還未量測電壓
因為小弟不大會用三用電表(真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挖 ~沒關係 ~你就先不要動 免的 擴大災情 ~...
先去新手區 爬爬文 ~懂得 3用電表的 用法 在來 ~慢慢的 ~量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