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定電流定電壓電路疑問(以解決)

楼主(2010-03-07):
請問用這個lm317兜出來的,定電流定電壓電路充mp3(用Mini USB port輸入),怎麼會越充越沒電?
MC34063是用來提升電壓的,設定是7V 200MA輸出
LM317定電流是設定73MA,以電池的1/4容量計算
LM317定電壓是設定4.2V
是使用mc34063 + 定電流 + 定電壓
輸入的電源是5v 1a 的變壓器
設定輸出4.2v 73ma,充mp3

先用麵包板試了,發現會越充越沒電,測了一下mp3的電池電流
開機未充電 -0.11A
充電 -0.05A ~ -0.07A

可是當使用5v 1a 直接灌進mp3,得到的電流是
充電 0.5A

很奇怪 小弟弄了一晚都還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會先用電壓檔量 U22 是否 4.2V, 再用電流檔量 U22 是否有足夠電流輸出 (73mA), 如果两樣都正常則是鋰電池的問題. 電壓不足 4.2V 的話可試調 1K VR , 如果 VR 不能調高於 4.2V 用電壓檔量 2200uF 25V 電容是否足 7V, 低於 7V 的話是 MC34063 電路有問題. 以上基於 USB 的 5V 正常工作為前題.

网友:
其實都在麵包板測試了
會建議先不用電池
直接在U22的地方接上電阻約56 ohm當負載測試
如果輸出電流夠,大概會有4.2V-75MA才是
如果發現電壓不到4.2那便是定電流的部份出錯了
有可能還要回查到升壓的部份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圖中看出第一稞 LM317 接成恆流源第二稞接成可調穩壓, 由於恆流源的關係就算將輸出 (U22) 短路電流亦只有 75mA, 所以用電流錶誇接 U22 两端即可無雖使用電阻做負載, 整個電路只是限制充電電流上限為 75mA, 而當電池充至有 4.2V 時則停止充電.

网友:
題外話
MP3本來就可以直接輸入DC5V
其內部都有充電控制迴路的
為何要多做一個電路來消耗無謂的功率

輸出電容2200U 25V的選用
似乎不合常理(容量與耐壓都太大)

輸出電容到LM317的輸入端佈線不良
輸出電容無法達到最大濾波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即然都在麵包板測試了
上個負載作電流測試應該也是正常的
而一般在量電流時不上負載把電流表直上短路
雖說預設是75MA而已,電流很小
但沒負載接上電流表這算很不好的習慣
而如同5#說的一樣
mp3內部還有降壓電路
mp3本身要求的是5v吧,所以4.2v對mp3是不夠的,
至少把317調至輸出5v吧.才能直插mp3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知道 3.7V 鋰電上限是 4.2V, 在任何情形下向一粒鋰電提供高于 4.2V 充電電壓都有遇充危險, 如果要調至 5V 為何不直接用USB 的 5V 己經是一個提示.
想知道你如何調整有限流設備的電源供應器的上限電流? 我自己是直接將電源輸出短路然後調整電流, 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始的設計條件是在
----------------------------------------------------------
請問用這個lm317兜出來的,定電流定電壓電路充mp3(用Mini USB port輸入),怎麼會越充越沒電?
-----------------------------------------------------
這個題目里最有趣的地方便是
這個電源電路是直接插進MP3的電源輸入孔
而不是把鋰電池接在這個電路的輸出孔
所以考慮的問題並不是鋰電池是要用幾V,而是MP3要輸入幾V了
至於
-------------------------------------------
如何調整有限流設備的電源供應器的上限電流? 我自己是直接將電源輸出短路然後調整電流, 你呢.
-------------------------------------------
這是現在市售的電源供應器的限流調法,
因市售的電源供應器在進入短路保護時才來設定定電流值
但是自製電源電路應該不會這麼幹吧
在尚未完成測試中的電源電路,如果定電流設計在10A時
都還沒有確定會不會正常工作時,相信沒人會直接短路
再來測試電流值是否定在10A吧,萬一設計錯誤時,那不就在放火了
自己膽子小,所以一直都是用怕死的心情先上負載再掛電流表來測試的,

楼主:
呃....今天看了上面的建議,我把負載改成2.5v的小燈泡
圖有更新,把部分的電阻換成20轉的VR,方便調整
把mc34063的輸出改成9.28v 370ma
lm317定電流設定350ma
lm317定電壓設定5V
LM317會吃掉3V的電壓是之前沒考量到的

改完之後.變成圖中的40uH色碼電感冒煙... 在改成鐵粉心電感後還是會發燙(負載是小燈泡)
小燈泡 用5V350ma 這次電流有正確出來了,但在試著調低電流時調到200ma,鐵粉心電感卻有電流音產生,且持續發燙
鐵粉心電感上的電壓是0.5v 0.9a,再測色碼電感上的電壓是1.5v 0.85a

打算在更換電感在試試

其實我的目的只是不想讓MP3以0.5A的電流充鋰電池,只想讓MP3以更低的電流充電
可是手上又只有5V1a的變壓器n_067|

謝謝三位大大的建議,小弟會繼續的改看看,假如這個電路沒問題的話,那只要調整輸出,其他的電池也能充了n_034|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今天看了上面的建議,我把負載改成2.5v的小燈泡
圖有更新,把部分的電阻換成20轉的VR,方便調整
把mc34063的輸出改成9.28v 370ma
lm317定電流設定350ma
lm317定電壓設定5V
LM317會吃掉3V的電壓是之前沒考量到的

... [/quote

覺得版大的想法好怪喔
你現在降低輸入電壓4.2V
那如果MP3內部的電源管理IC
最低工作電壓是4.5V~6.5V的話
那MP3還會充電嗎??
畢竟我們不知道他內部的充電迴路
是怎設計的
但是就以一般常用的管理IC來說
其輸入電壓都是在4.5V~6.5V的

再補貼另一顆IC
這兩個都是在99+1年找到的

168.63 KB, 下載次數: 74

152.88 KB, 下載次數: 69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弟會回去試試看用5V試看看

4054台北光華我沒找到
不然小弟原本也想用4054的

謝謝雄大的指教

网友G:
開版的大大,我直接把上周幫小朋友改的手電筒的charger線路圖給你,4.2VZener 直接用一棵14148+二棵普通的LED取代即可(我也是用二棵LED+14148取代),要拿到很精確的Vbe=0.6v 的電晶體很難,R7  自已調一下電流,無任何保護電路(電池+-反接/電源反接等等),勿接錯。
真實實驗情況為74mA充電,充飽4.17v電流為0.003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開版的大大,我直接把上周幫小朋友改的手電筒的charger線路圖給你,4.2VZener 直接用一棵14148+二棵普通的LED取代即可(我也是用二棵LED+14148取代),要拿到很精確的Vbe=0.6v 的電晶體很難,R7  自已調一下電流,無任何保護電路 ...

謝謝你熱心的給我參考電路

网友:
真是老了,圖有誤,yuchiuan留短信給我,重新看了一下才發現… ,請把Ra與R9的接點斷開。

网友(2010-05-17):
很想了解這種電路.多謝樓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