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80V穩壓電路

楼主(2010-03-07):
我這邊要作一個從AC110V轉DC80V穩壓輸出電流最大可以到350mA,請問大大有比較適合的電路可以提供嗎,我本來是用下面這種電路做但電流提升到100mA的時候上面的零件都很燙,問一下大大有沒有更好的電路可以用?

网友:
線性穩壓最大的通病
就是
輸入& 輸出的壓差越大
功率元件的消耗功率就越大
因為你的輸入電源是AC110V
加上橋式整流110*1.3=143V(DC)
143V-80V=63V
63V*350ma=22.05(W)
建議加大TR3的散熱器
或是在橋式整流後面串一水泥電阻
降低TR3的輸入電壓

輸入濾波電容(C1)標示錯誤
應該是耐壓200V的才對

TR3選用錯誤
2N3055的耐壓只有60V

楼主:
SORRY,我的圖忘了修改現在目前得圖是這樣..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說的在橋式後家電阻我試過了,沒家電阻就已經達不到功率了加了更是不夠

网友:
你加的電阻560歐姆太大了
建議你改用150歐姆的

V / I = R
60V / 0.35 = 171(歐姆)
避免滿載後壓降嚴重
建議使用150歐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50歐姆跟250歐姆都是過了我的電流不太夠大約80-90mA左右...還是大大有MSN用這個聊比較快

网友:
查了一下DATA
發現你的晶體應該都選錯了
2SC4109  VCEO=400V  IC=7A     IB=3A  Hfe=10
2SC3039  VCEO=400V  IC=7A     IB=3A  Hfe=15~50
E13009     VCEO=700V  IC=12A  IB=6A  Hfe=8~40
hfe(直流放大率)都不夠

用電錶量測TR3的C極電壓
如果在上負載時
該點無出現壓降(不低於80V)
輸出電壓下降
表示TR3的IB電流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你有Hfe值高一點&耐壓直80伏以上的NPN晶體可以推薦一下嗎??

网友:
2SC5200這一顆常被用在音響上
VCEO=230V IC=15A  IB=1.5A  PC=150W  hfe=55~160
主要用於一般功率放大(PA)
所以hfe較高

2SC4106
主要用於開關(SW)
工作頻率較高(Ton  Toff  特性較好)

网友:
要找功率電晶體。
多數高瓦數功率放大的音響所使用的都可以用。
TR2與TR3組成達靈頓,為的就是加強放大電流。
放大率(hfe)的大小,會影響到承受電流的大小。
限流保護部分,最大輸出電流,取決於Rs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這個感覺有點over 耶可以用到150w,有小一點的嗎?看起來滿大一顆的....

网友:
如果穩壓的輸出是長期有負載的話是可以將電阻並聯在 TR3 的 C,E 上以作分流可減低 TR3 熱量同時亦可保恃足夠的輸出電流, 前題是一定經常有負載.

网友:
你可以參考 w 大提供的教學文, 選用 TOP223Y(50W) 來設計!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351&highlight=%2Bwish

或參考這個電路, 但 TL431 耐壓只到 36V, 你要改用其他東西替代! 這個電路比較像一些小功率的電器所用的 AC-DC 電路, 本來我想找一個更簡單的給你, 可是找半天找無! 那個電路就是 AC 先接一個 RC 並聯後再經橋式後, 經稽納穩壓成 DC 要的電壓, 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找給你參考?
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11121_400011_500009_TS_aa44a026.HTM

楼主:
回复 网友D:

H大大我這要ac110轉DC80V350mA的穩壓電路喔TOP223Y這個不太行吧,這不是OUTPUT12V的SWITCHING的IC嗎??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一般電源電路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則應該有變壓器隔離較為安全,小小意見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電源電路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則應該有變壓器隔離較為安全,小小意見給你參考。

W大說的是真的. 除非負載端的穩定度要求不大
否則在目前一般水電配線很容易讓突波進到負載或是台電壓降造成主電路燒毀
當然如果是一般的直流馬達所要用的, 也不再乎固定轉數也許可以這樣設計
但是安全性就有點問題.

因為小弟我就有這樣的經驗 >"<~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等我零件值確定了橋式前會再加一顆變壓器的,但我變壓器的規格就要裝二次側輸出接近100V的不知道有沒有小顆一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大我這幾顆應該都可以吧...2SC3280..2SC4467-P..2SC4468-P幫我看一下....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這幾顆應該都可以吧...2SC3280..2SC4467-P..2SC4468-P幫我看一下....感恩

轉貼站內版大的標題文章

提供初學者可以查詢電子元件資料的搜尋引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61526

楼主:
2SC4467-P
Description  音響用大功率電晶體
 Pins/Package  3P/TO-3P
 Pol  NPN
 Ic(max)  8A
 Pt(Pd)  80W
 Vceo(max)  120V
 hfe(min.-max.)  70~140

2SC3280
Description  大功率音頻電晶體
 Pins/Package  TO-3PL
 Pol  NPN
 Ic(max)  12A
 Pt(Pd)  120W
 Vceo(max)  160V
 hfe(min.-max.)  80~160

2SC4468-P
Description  Silicon NPN Triple Diffused Transistor
 Pins/Package  3P/TO-3
 Pol  NPN
 Ic(max)  10A
 Pt(Pd)  100W
 Vceo(max)  140V
 hfe(min.-max.)  70~140

大概看了一下這三顆應該可以.....謝謝大大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說的是RC降壓電路吧..我目標規格是DC80V  350mA

网友:
如果要用上面串聯型的電路,就是去繞一個80V/0.5A的變壓器就行了,這應該是最簡單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大我知道阿但變壓器一般規格好像沒有,我在去問賣變壓器的可不可以幫我繞繞看...謝謝大大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對了..wish大大可以請教您如過不用串聯型的電路我還可以用哪些方式去做呢??..可以指點一下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用串聯式電源,還有開關式電源可以解決你的問題,但是,如果你無法製作串聯式電源,我想你更無法製作開關式電源。

网友:
開關式電源可以解決過熱問題,但不可避免的要有特製的變壓器及電路設計.
線性穩壓器不用變壓器在大壓降時是會有發熱問題.
用變壓器再用線性穩壓器可以降低散熱,但是不適合製作大量商品.

网友:
如果只是個人使用而不是作某商品設計的話,
基本上,去找棵或花錢找人繞棵變壓器會來的簡單又穩定一點,
而且花費和後續問題會來的更少,

网友:
我猜你是不是要做冷光板的供電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K:

switching的方式到也是有看過但output:dc80v那個變壓器要怎麼計算呢?可以以下面的驅動電路大概講一下高頻變壓器的計算方式嗎??

网友:
請找出 高頻變壓器參數計算(當然電路參數要先設定好),再去找材料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嗯。。。我在去找資料閱讀一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