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陽維修網 物品採購區確認清單 以匯款的才回應感謝
關閉

楼主(2010-03-07):
請自行 回應 一篇為限 把你有採購 並以匯款完成的   回應列出 物品清單  抱歉 我信箱只能收70封都報了

网友:
二.假負載 檢測卡 同一家的( 紅陽維修網)
2。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X2=310
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 215元 x2套=430
俄維斯2位主板診斷卡/故障診斷卡/雙面顯示(培訓部專用)+送教材  17.8 要5=89
1。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43.00元 X2=86
筆記本 8件裝打阻值卡 高效+實用維修工具系列 主板維修工具*  60 X2=120
台灣新款MINI診斷卡 筆記本主板診斷卡*  40*2=80
9CM長 AVT全新9-20V筆記本通用高壓條 9V-20V高壓板 帶亮度控制* 11*2=22
8.9CM長 12V-20V筆記本通用高壓板 高壓條*  15*2=30
好銀漆,呈銀色!高濃度優質速幹型導電銀漆導電膠修鍵盤印刷排線  12*2=24
新款 第三代燈大功率 液晶屏燈管點屏測屏 液晶燈管測試器套裝  65

小計人民幣1256 暫時 x5  6280  運費暫時算500 共6780

网友:
阿國大

我購東西如下 並匯款完成  謝謝

1.  *四鑽信譽*優利德UT61E數字萬用表(可連接電腦,帶數據線)假一賠十      238.00元    x  1

2.    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00元  X

1.  優利德UT61E數字萬用表   238x1
    * 交易類別:即時轉出交易通知
    * 交易時間:2010/02/26 18:39:14
    * 轉出行 :-玉山銀行
    * 轉出帳號:****-***-680549
    * 轉入行 :809-萬泰商業銀行
    * 轉入帳號:xxxxxxxxxxx07005
    * 轉帳金額:1,500

2.    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X1

  * 交易類別:即時轉出交易通知
    * 交易時間:2010/02/28 14:55:01
    * 轉出行 :808-玉山銀行
    * 轉出帳號:****-***-680549
    * 轉入行 :809-萬泰商業銀行
    * 轉入帳號:xxxxxxxxxxx07005
    * 轉帳金額:975
    * 轉帳摘要:---

网友:
紅陽維修網
已完成匯款,物品清單
1. 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   4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中文字ㄇ 都說只回應假負載的東西 別給我添麻煩

网友:
阿國大大
我購買物品如下 並匯款完成
2.    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X1
匯款金額:1000元

网友:
yhloh 已完成匯款,物品清單

1. 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   RMB 43 x 1

謝謝您的辛勞!

网友:
lowjmin
1。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43.00元
2。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3。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 2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