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板K8VM800M無法上網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07):
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塊技嘉主板K8VM800M DSC03352 (中型).JPG

這塊主機板是同事的他跟我說是好的但是他的風扇已經不見了,於是我去二手電腦商買了一顆K8的風扇要價150NT很貴
沒辦法誰叫我在回收商找不到,回來安裝好開機沒問題,但是拿到公司插上網路灌驅動完卻是怎麼樣網路就是不會動,把網路晶片關掉不用使用外插網路卡後也是無法使用,網路卡上就是不顯示燈號啦,因為沒有驅動沒有連線阿。

瑞昱的網路晶片

瑞昱的網路晶片

記得之前是說把網路晶片拔掉再插外接網路卡應該會好,(因為我沒有查震盪晶體所以就直接拆掉晶片好了,也或許是一個電容。。。)
反正這一次就是把網路晶片拔掉就是了

拆下的網路晶片

拆下的網路晶片

拆下的位置

拆掉網路晶片的樣子

拆掉網路晶片的樣子

要裝的外接網卡

要裝的外接網卡

要裝的外接網卡

插上網路卡

插上網路卡

接著就是還沒開機只插上網路線就亮燈了,開機灌上驅動就OK了,真是。。。。。
因為這不是一次就把它用好(還是要上班阿)所以很多沒照片
不過重點就是灌好驅動它根本就不理你換了別的驅動也不行
但是把網路晶片拆掉再外插網卡就可以執行了
可能是網路晶片掛點也可能是其他部分(電阻電容或是震盪晶體)

參考看看吧
因為有的人也是都有遇過這樣的情形吧

网友:
請問 M大
如果用  USB網卡    還要拆晶片嗎?

网友:
感謝板大的實例,請注意發文板規 請勿有注音文...

看了兩次才看懂...你把內建網路廢了在插一張外接式網卡...
沒必要吧! 去BIOS關掉即可 你有無拆IC都沒有差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說無線的USB網卡嗎?
很抱歉我沒有用過ㄟ而且我手上也沒有不能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經更改了~~感謝大大提醒

關於這句話----((沒必要吧! 去BIOS關掉即可 你有無拆IC都沒有差別.))

我在解釋一次,我有說((把網路晶片關掉不用使用外插網路卡後也是無法使用))

就如同大大說的在BIOS關掉是一樣的意思,就是不行所以才這樣子做的

大大說的方法我同事有一塊P4S800-SE那塊使用您說的關掉再外插網路卡是可行的
不過我這一塊這個方法沒有效所以就把晶片給拆了

感謝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C:

SOR 眼殘 !

不過這是什麼原因導致BIOS關閉外接網路卡也無法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不能用搞不好真的是晶片掛了
哈哈哈

网友:
嗯~這情形我之前有碰過,真的是就算bios裡將lan關掉,還是會造成外插網卡連xp都偵測不到的情況,最後也是將on board的lan吹下後外插卡就能正常驅動使用囉

楼主:
這網卡還真特別~~沒看過
開眼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