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MS-7125主機板無法開機

楼主(2010-03-07):
本已為看到4顆爆電容換了就會好,爬文看到有人用兩段式升溫鉻鐵更換電容,親自操刀後發現不知是不是溫度太高造成電路板的銅箔有些許損燬,由於更換後開機仍無畫面就去買了張除錯卡主機板的Power(有亮)、Clock(無反應)、Reset(開關機時有亮),請問CLOCK無反應是要更換何原件呢?5年的板子送微星划的來嗎?(新手第一次發文~請包涵)

网友:
大大您好,reset燈號為恆亮嗎?若是,表示沒有reset;想要自己修,要了解P、C、R是什麼喔!(在論壇這邊,我們強調的基本三步驟為第一檢測方針)

使用烙鐵,加熱的時間、技巧的掌控非常重要,若不小心,是有可能把銅箔弄壞了。
先將焊接部分的焊油洗乾淨,仔細看看有沒有斷線。

K8架構,使用nForce 4系列的整合橋,很容易因為主機板廠設計時,沒有加強其散熱,一旦使用者使用久了,就會出現整合橋虛焊現象;但先不要擔心這部分,當您檢測完各個重點,仍無頭緒,才把重心放在整合橋需加焊的動作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微星的主板故障...可以考慮送修....基本維修費300元....超過300元會先報價(代表修的好...如果不修須付費300元處理費)....缺件(待料)則不收任何費用....以上資訊請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不好     要收費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依據送修的經驗...修不好好像沒收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補充:自行修理過....除換電容外....不收件......送修前先確認一下該廠牌各地維修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reset 燈沒有恆亮,是按下power -on時才會亮(關時亦同),今天再焊一次電容,除錯卡上power燈皆有亮,但CLK燈是恆亮,8段LED顯示- - - -,IRDY 及FRAME不亮,請問是不是要往振盪電路去找? 對了! 請問什麼是整合橋?

网友:
你還是把圖貼上來吧 !!!

可讓大家判斷一下 !!! (診斷卡上的燈號及跑出的碼)

正常的話那個 reset 跟 irdy 的動作是 相反的  (也就是 reset 亮 irdy 就會滅 )  !!

所以說 reset 常亮通常 是 cpu 的電源有問題 !!

因此要你測 P C R 的 原因 !!

楼主:
診斷卡訊號

說明1.所有電源燈均有亮2.CLK燈有亮3.RESET開機及關機會亮一下,4個8段顯示器SHOW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致上,所有P、C、R流程均走完了。
可以先朝南橋發出的信號去做檢查,IRDY#、FRAME#...等。
BIOS的flashrom的工作條件有沒有滿足,內部的程式是否遺失、損毀等。
真的沒頭緒,先刷BIOS,可以方便些。
也有可能是IO掛彩。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通常診斷卡沒有號碼 !!

cpu 這方面可能會有問題 !!!

我個人會往 cpu 的電壓 PG 及 reset 這方面去查 !!

网友(2010-05-09):
这种诊断卡不错,不知那里有卖,通用不?

网友:
嗯嗯~看是否有cpu負載先上了再量測一下cpu的pg及reset,看是否reset能高低電平跳換,如果能,那PCR就確定跑完了,再來可先上cpu看看跑不跑,或向S大說的直接刷bios囉

网友(2010-08-17):
送你一個線路圖,幫助你維修。

965.91 KB, 下載次數: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