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板K8VM800M開機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0-03-07):
首先說明一下這一塊K8VM800M跟之前發的網路無法使用的那個維修案例雖然型號一樣但是長的卻不一樣他的網路晶片是不一樣的

話說某天同事說這塊主板有電容爆漿,我幫他買了電容他換一換之後裝好要開機卻無法過電都沒辦法啟動了,於是我就幫他測看看,
將POWER插上時風扇轉一下就停止了(此時是送5VSB的電而已),心中閃過一個念頭,是短路保護,想說要找開關PW-ON要開看看,在看排針時
他竟然自己啟動了,轉了約2秒之後說時遲那時快我的POWER就爆炸啦~~~真是...........`
真的是短路保護阿,不過他不是保護住嗎怎麼就掛點了連我的POWER也掛了.
開始查線路查阿查的把它更換過的電容重新解焊再量測一次都是正常的,回裝後突然發現一個地方,就是軟碟機的排線最後面竟然是短路的

軟碟機排線短路

軟碟機排線短路

新的3顆三洋的電容

新的3顆三洋的電容

可能我同事不小心去用到的,把它歸位之後再回裝測試就OK了,之前都沒有特別注意排針是否短路,因為從來沒有遇過
這一次遇到了也掛了一顆POWER,雖然它只有250W但是也是推的動電腦的,改天有空修修看,應該只是5VSB部份掛點而已。

此次維修後下次會更注意檢查看看以及短路保護後一定要買上斷電不然就犧牲更大了

网友:
小地方有時候 不可以忽略的 ~

所以那到主機板 ~要先檢查 沒有有異樣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檢查的後果就是犧牲更多啦

网友:
:) 對啊!主機板小地方就可以造成大問題,有時真的要膽大心細,感謝分享

网友(2011-04-22):
這種問題在!!檢定場長看到!!
然後考生都會說!!原本就這樣了阿!!
我心想!!OXX勒  難道會我插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