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MC33035無刷馬達控制IC (中文)

楼主(2010-03-07):
無刷直流馬達控制IC (中文)

854.92 KB, 下載次數: 710

网友:
下載研究看看 !!

中文的不多見啊 !!

謝謝分享 ~~

网友:
無刷馬達控制記得十幾年前滑板車流行,公司有要使用做為電動滑板區動馬達
多年的事了!謝謝分享

网友(2010-04-17):
我們參照原文PDF的電路圖及所給的原件參數兜一個電路圖
驅動電動腳踏車的輪圈式無刷馬達

想請教有成功以MC33035的各位,他的波形圖是否和我未接負載的波形圖相同呢?
我們是未接上負載,波形圖看似正確。
但是接上負載後,整體波形就亂掉了。
不知是否是我們電路的問題,還是本身MC33035輸出波形就是如此?

單一輸出波形圖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877261754&p=3

三相上臂波形圖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877261759&p=8

接上負載後的波形圖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877261758&p=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輸出端有接"飛輪二極體"嗎??
方便貼上電路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