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調查一下你心目中的理想品牌硬碟和原因

楼主(2010-03-07):
出現今日生鏽螺絲事件讓我有所感慨..日立品牌不錯又是世界第一個研發硬碟的牌子
可是是到如今...所以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心目中的理想品牌硬碟和原因
我當然支持Maxtor硬碟

這是有真實故事的...記的我以前我第一台電腦386DX-33
那時電腦貴的嚇人!!1MB的記憶體要1000多..一台電腦能有個4MB的記憶體算是高檔了
當然硬碟也不便宜我買過1G..S牌要價7000多元還有很多牌子都買過
像是IBM..昆騰..等等不過都很快退伍了...因為以前服海軍艦艇的時候是可以擁有個人電腦的
船上一開船抖的要死讓然這些不堪一擊的肉腳全都掛點..只有Maxtor還堅守崗位
甚至有一次把整台主機藏在天花板的夾層..風浪不好整台主機掉到地上都快散了..心想死了硬碟一定掛了
回裝之後竟然沒事還沒壞軌..真是不可思議...所以以後我只買Maxtor硬碟了
可是右被S牌給吃了...真是好人沒好命你認為呢?

网友:
感覺現在賣最多的是seagate 跟 wd 兩牌....
但還不是多少都有出現災情....

去年七月,我的兩顆500G SEAGATE 7200.11 硬碟,其中一顆發病了(bios抓不到),
害我花99元去買"NOKIA傳輸線_CA-42",再照下連結教學來救硬碟...好佳在救成功囉.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058358&p=1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 ... mp;page=2&pp=10

所以後來買1TB跟1.5TB硬碟時,我都買WD的了...
但爬文後...發覺WD也是有災情的..
深怕自己手上的WD會不會有一日也會燒....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3&last=12771599
http://forum.pcdvd.com.tw/showth ... mp;page=2&pp=10

目前的我,日後還是會買WD吧...
我寧可買會燒的...也不買會發病的硬碟...
我敢說未來這幾年...我死也不可能去再買SEAGATE硬碟(除非有跳樓大拍賣之類....秒殺價出現)......

PS:你那個會生鏽的日立...當然也不考慮(之前還想買來玩玩的...好險沒買).....

网友:
我有一顆日立的80G....這顆是撿的...到手時,是一上電就短路保護,後來修好了。
也用了一陣子,後來因為沒用到,就把它放著納涼,直到某天,又需要它了,結果很高興得裝好了,一開機,怎麼BIOS抓不到(明明硬碟有轉啊,也沒聽到怪異聲,聲音都很正常),接著一絲絲的電子元件燒掉的味道撲鼻而來,嚇得趕快斷電,拆下來一看,完了,一顆控制IC打穿一個小洞。
這顆的螺絲也有些生鏽,電路板也同樣很多裸銅的地方氧化。

网友:
我個人喜歡SEAGATE的~~~~
因為~~他的硬碟只要有妥善規劃硬碟切割並把資料區與系統區分開
幾乎可以用很久都不會壞.....我的客戶都是SEAGATE的硬碟...
有的硬碟用了快10年還在用(20G跟40G的)~~~

网友A:
seagate的災難自己也有中過,
一棵750G的自己用,所以一定要修好救回資料
還好搞定
另一棵500G的別人用,就去換棵良品重灌
目前買了幾棵都是WD的,
但等這陣子如果不再有災情發生
也許還是會再回到seagate吧.

网友:
20G 到 40G   是喜歡S牌
60G-80G      都喜歡

80G以上  喜歡 M牌 跟  H牌

楼主:
XXX的
那個IBM就日立就是前身阿

啦勒!!早知道他跟IBM是一夥的我也不會掏錢

不知道還能買甚麼硬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日立就是買了IBM了。
當時IBM硬碟鬧瘟疫,那是製程被汙染,造成大量產品鬧瘟疫。
IBM擁有非常高度的技術,當時因為那次的挫敗,IBM決定放棄硬碟部門,直接被日立買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agate的災難自己也有中過,
一棵750G的自己用,所以一定要修好救回資料
還好搞定
另一棵500G的別人用,就去換棵良品重灌
目前買了幾棵都是WD的,
但等這陣子如果不再有災情發生
也許還是會再回到seagate吧. ...

目前我幫客戶裝的都500G居多~~~~有的已經一年以上了~~~還沒有災情.....
目前還沒有幫客戶裝超過500G的......因為根本用不到阿~~~~
就算會裝到超過500G的硬碟...那時的電腦也已經好到太好了...因為我裝電腦都依據硬體高相容性在安裝的....

另外~~~告訴你們喔~~~越早買新產品的人...越是會遇到莫名其妙的整批瑕疵品....
聰明的~~~要等災情出來之後~~~買最新的一批硬體~~~那時的產品穩定度就好多了(當然要看那家廠商品質管控好不好..)
而這種常常發生..出事後才會在進行改良的也只有那一家動作最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agate雞瘟事件...牽涉的型號還蠻廣泛的...不是只有500G才會出現....
如果你有下面提到的seagate型號...應該以後有機會遇到....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907344&p=1

現在沒出事...不代表日後不會出事....
連官方都建議要更新韌體...使用者還是乖一點去更新...
我當時就是想說『我不會這麼倒楣』,不去更新...導致『中標』....

不過印象中,好像有少數人更新後,依然.....

ps:我目前那兩顆seagate 500G,被我拿去做raid 1,用來放重要資料...
   因為我想...就算有雞瘟加持...應該也不可能會2顆同時掛掉...

网友:
這種東西,沒有絕對的啦。
IBM 當年應該是第一個做出硬碟的喔。

网友A:
回复 网友C:

seagate的那波雞瘟
其實範圍很大
從160G一直到1TB的都有
就是靭體從SD15-SD19都會出事
只是什麼時侯發生都沒人知道
還沒發生的升到SD1A版的就沒事,.
出事了要嗎自已救,不然就是換棵良品回來,
這算是seagate長久以來出的最大一次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個人覺得易拓還不錯
不過也倒了
日立2.5吋筆電維修壞一堆
所以不看好日立自己用要用好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遵守版規,圖片大小為800*600,這次我幫你改好了。

网友:
Intel X25-M G2 應該不錯,可惜沒錢買n_096|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高檔玩具!
很貴的........沒去在一那個速度,還是容量大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agate的那波雞瘟
其實範圍很大
從160G一直到1TB的都有
就是靭體從SD15-SD19都會出事
只是什麼時侯發生都沒人知道
還沒發生的升到SD1A版的就沒事,.
出事了要嗎自已救,不然就是換棵良品回來,
這算是seagate長久以來 ...

範圍很大?????難道我是最幸運的嗎???
我怎摸還沒遇過????
還是說~~~~他的韌體跟軟體的作業系統有衝突之後引發的?
如果是的話.....那就要研究是跟哪一版的作業系統衝突的了....
要不然為何升級韌體可以解決這狀況???而且這問題~~~是突發性的...

這狀況跟以前的WD40G好像阿.......只是WD硬碟的狀況更明顯~~~~
直接給你整各資料消失~~~~~重新格式化之後~~~~再裝一次系統~又正常...
沒有幾天~~~又來.....而且沒有壞軌.....

网友:
seagate的那波雞瘟
其實範圍很大
大概有3-4個月左右的產品線都出事
只要靭體版本從SD15-SD19版本的全都要燒香拜拜
和作業系統無關,運氣好的跑一年都沒事,
運氣不好的幾個月就趴了,
倒楣一點的運作中就掛了,
另一種就是只要關機就完了.
只有升級到SD1A版才沒事,
之後出來的版本就沒事了,

网友:
2.5"硬碟,我比較偏好fujitsu硬碟,好用又耐操…
3.5"硬碟,我還是忠於WD
我對seagate而言,是在386時代就直接reject到現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偷偷投B大一票.......

早期486時代的硬碟遇過S牌上下兩顆並排裝就會互相干擾, 非得其中一顆垂直放才能正常運作的怪事.
Q牌應該不錯吧....但出了5顆1.2G就有兩顆挫賽....從此後對Q牌完全沒信心囉...........

另外個人有類似S大的例子: 給女友用的WD20G用到一半完全抓不到 (還有讀寫臂撞擊聲) ,
現在看到WD還是只敢遠觀不敢褻玩啊.............

网友(2010-06-21):
hitach 跟著ibm 因此碰多不想碰,早期買過maxtor回家就動不起來還要晃一晃才會啟動,那時就將它排除了。s牌的牌子夠大但也時常掛點。心目中就是WD用起來比較順心可靠。不過電子產品黑面賊,買到不良的也是運氣啊!最近買了bufflo外接式1T硬碟聽說有的內裝是hitach,有的是WD,真的是賭他一下不是嗎?

网友:
我大慨8~9年前裝過一台大樓監視用電腦.用seagate 30G.他是全年開機喔.轉了8~9年了.目前還健在耶n_136|
這樣我賺什麼阿n_073|

网友:
每個牌子都差不多。
倒是以前ide介面的硬碟用到現在大約20顆才壞一顆。近幾年的sata介面一過三年的保固期10顆壞9顆。

网友:
我覺得運氣最重要,運氣好的可以用很久...
運氣不好的沒多久就壞了。

而品牌目前是比較喜歡運修方便的seagate和日立。

网友:
沒有理想廠牌
除了目前seagate還處於觀望期....
其他品牌下手前都會針對型號看使用者評價
穩定對個人來說比效能重要

网友(2010-07-31):
不好意思,PO錯篇,請版主刪文...

网友:
P3早期使用Q牌..P3後期到P4早期使用M牌..P4後期到現在使用S牌
以前的IBM現在的H牌故障率高所以都不用..W牌印象中效能比較差
學校有部P4伺服器裝M牌40GB硬碟全年無休跑了8年多..硬碟還頭好壯壯
因為我給它一顆風扇吹涼..所以注意溫度可以讓它活更久

网友:
Quantum Fireball很好用...可是Bigfoot是爛東西....
我對Seagate印象一直很爛...或許和它在國外的售後服務不佳有關係....
Seagate併購了很多硬碟廠商....早期還有一家Conner,也是被Seagate買走了....
IBM以前自己出硬碟時,好東西啊!
速度快是重點...但是價格也貴...賣給HITACHI之後,覺得整個品質就爛掉了....
現在幾乎都是用WD的硬碟...
只因為一點,它的保固和服務很好...
應該很多人不知道,WD的保固是延伸全球的...
而且它不會因為某區域有代理商就不受理一般客戶的RMA...
在美國的時候,打它的免付費電話,保固內,直接寄一顆"新品"給你,
然後它會要求你在收到新品確定沒問題後,將故障品寄回去給他們,
不過我沒寄回去過...懶的寄啦...反正它也不會再跟你聯絡....
台灣的話,可以直接聯繫新加坡的WD,
但是是要將故障品寄給它,然後他寄一顆"良品"給你....
有發現差異了嗎?"新品"和"良品"....不一樣喔....
不過最好的一點,WD不問你故障理由,反正客人說故障它就認定是故障....
就算只是運作聲音大一點,你覺得是故障,它也換給你....
我問過新加坡的Seagate...直接要我找台灣的代理商,不理我咧....
靠,Seagate水貨台灣的代理商也不收啊...
以前幫朋友送過一顆水貨...美國買的...亞銳士還跟我說要1500咧....
不過聽說現在Seagate也可以像WD一樣透過網站連絡原廠處理了...
但是對Seagate的印象還是感覺很不好....
尤其以前遇過不少客戶用的Seagate...過保掛點...看到上面寫著"中國製造"四個簡體中文....
感覺好不耐操....
基本上我買硬碟還是會看一下產地的啦...盡量避免買到對岸做的....
實際上使用感覺品質還是有差異....

网友:
前幾天又壞了一顆 WD 500G 的硬碟,才用半年而已。還好還在保固期,換了一顆良品回來。拿的時候,看到架子上一堆 WD 硬碟待領。

所以,最近新買的硬碟只好改用死雞囉!

网友:
我組第一台電腦就裝Maxtor 30G硬碟,到現在快10年了還沒壞,後來又加買80G的 一樣好用。
現在誰便宜我就買誰,同樣價格我會選WD。

网友:
小弟是覺得運氣成份也很重要,不會壞的用在久也沒事,倒楣的我有出給客戶的電腦隔天就壞0軌拉....
當然使用的習慣也很重要,經常看到客戶及朋友拿電腦來給我修,一來就是碰的一聲直接往桌上砸下,不是放下......
不然就是電腦運作中,就把電腦主機左晃右晃的看著主機內部說..我的電腦很噁或我的等級如何.....之類的,看到這我心想....(電腦還在運轉耶...硬碟不被你震死才怪... )

网友(2010-09-06):
我的500G也中標了....
bios認不到它
嘉義地區誰有那條線可借一下呢?
拜託 ...

网友(2010-12-05):
比較喜歡seagate.現在誰便宜我就買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