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00BLV 未完修出現了 新的問題

楼主(2010-03-07):
各位大哥請幫小弟我看一下 附圖 七盟 POWER ST-300BLV
圖.1 R21 電阻  我真的看不出來是多少 不知道有那個大大可幫看查一下
圖.2 R33 查到好像是1K歐母 能否告知是否正確
圖.3 R25 在圖4下中央的那個電阻 好像是 22歐母 但因有點黑黑的又怕換上馬上掛點 只好求助個位大哥
圖.4 爆容 4個 及1個 二極體 3個電阻
PS 不知是否有那個大哥修過 這顆POWER 是否還要注意那裡 也學一點精髓 ^^

楼主:
分享維修 (我回去看了一下其他討論) 維修完成

我回到公司後找出了其他的 七盟的power 想查R21是多少的電阻
連2顆的相同的 阻值燒的很黑 只好拆下來 測為0.99K 約1KΩ
大膽換上 及其他 (R33=1KΩ) (R25=22Ω) (R21=1KΩ) 及二極體422 SB340
測試開機  @@ OK了 維修完成    我真的太開心了

网友:
速度也夠快的了。。。

那個R21前幾天我才問過,好像是七盟POWER的通病。

楼主:
下一步如果開始~

好奇的驅使下 手上還有2顆power 也順便拿來一修 (R33=1KΩ) (R25=22Ω) (R21=1KΩ)及電容
但出現了問題    斯~~~的高頻音(未開機) 只是上電就會那斯~~的高頻聲....不知道要注意點什麼
我也是新手 可以請問一下嗎? 下一步我要怎做 ~ 找出那高頻聲嗎 還是直接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的驅使下 手上還有2顆power 也順便拿來一修 (R33=1KΩ) (R25=22Ω) (R21=1KΩ)及電容
但出現了問題    斯~~~的高頻音(未開機) 只是上電就會那斯~~的高頻聲....不知道要注意點什麼
我也是新手 可以請問一下嗎 ...

從錯誤中學習請直接開機
檢查輔助電源低壓端電容、電阻、二極體

楼主:
測試上電

上電綠線加黑線 開機 5v  12v 全有也可開主機板 高頻聲也在 下一步呢 >< 找不出問題在那裡

网友:
你有檢查每一顆電容嗎?沒有凸頂並不代表電容是OK的,請詳閱以下舊文,都有詳述高頻音的原因。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27-1-1.html

网友:
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C10、C11、C12、C16及C24;
希望您能完修~~~

楼主:
感謝

我馬去看 ~
有問題 我再回來發問

网友:
高頻音可先檢查變壓器旁的小電容...

楼主:
今晚打老虎

今天一早偷偷的跑去買電子材料(上班中),因為沒請假偷跑 哈哈
今天晚呢 好好的來修這顆 power
如有問題再來請教各位大師~

楼主:
老虎打死了 跑了一隻

一口氣全換了 ~~~
yes 高頻聲沒了 真高興 修好一顆了

維修第2顆時~~~~~~~~~~~~~
在安裝時,沒注意到電容還有電,在裝回外瞉時一聲,電爆,心想完了 鐵定掛了
還真的,開不了 >< 這下子 跑掉的老虎要抓回來還真難~~~

楼主:
抓到跑掉的老虎了 ~

照片紅色的圈圈就是,不小心跟外瞉接觸的點..就由這裡找起吧 ~
http://farm5.static.flickr.com/4016/4438418792_a239997d56.jpg  http://farm5.static.flickr.com/4025/4437643677_ae567a52c7.jpg
嘿嘿嘿~~ 找到了 ~ 這隻老虎真會跑~~ 明天來去電子材料行去買抓虎的材料
這顆是由好的power拆來比對

楼主:
抓老虎的材料買不到

哇~~~ 買不到 電晶體 TT2148 不知道是否有可替代的
新竹巿 三家最大的電子材料 我全問了 買不到 問小姐也不懂如何找替代的
我勒~~~ 請問大大們 是否有替代品可用~謝謝!!

网友:
那是一顆12A500V-N通道開關型場效應管。
這兩顆應該都可以代換13009系列較好買(台北今華1顆約60元上下)
13009F就不用加雲母片及豆,但耐熱性較差。

楼主:
draculaxx  tagk  alex5488  jackchen681
真是謝謝 4位大師的指導 修POWER 還真好玩
中間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 有時回想起來也會偷笑
比方說 在修POWER 時 因要上電才能知道+5 V+12V
是否正常 但又怕給電時 爆炸 還特別拿了POWER 上蓋
蓋著電路板 在給電時又怕鐵板去接觸到....哈哈~
這經驗真是自己要去體驗 ~才知樂趣在那 修好的成就
那不用說 爽一個字可以行容..  我愛上了這裡..希望這裡可以成為 我家~~

楼主:
謝謝 alex5488

我剛在網路上也找到相同的資訊
但要怎去找 可替代的 我在電料行也翻過 電晶體替代表
  怎說呢 我看不懂 .......書讀不多
謝謝 ~明天我再去電子材料行找找

网友:
1.跟店家說有沒有2sk2148或2148系列。如沒有就問有沒有13009系列。這樣店家比較會幫你找。
2.放心裝上去,大不了..........
對不起,指導錯誤TT2148跟2sk2148是不一樣的,這裡用的是開關型電晶體電源管,而2SK2148是mosfet(在此跟你道歉)

楼主:
感謝 alex5488

^^ 嗯 我會去問問的 謝謝你的分享
大不了 我知~   放煙火囉~~~~~~~

楼主:
抓老虎想放煙火不給放

還真問不到~ 只好等明天,,多去幾家在找找看 ~

楼主:
看來 無法完成維修

新竹所有大大小小的 電子材料 我全跑了
TT 2148
N-FET 2148 或 13009
2SK 2148
全問了 沒人在賣  等有空去台北或台中時,再走走電子材料行吧~

网友:
ST13009 好像可以代用13009 ,你可以去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19036240

2SK3568 這也是500V 12A 的,我不知道能不能代用TT2148,你可以問賣家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16166273

楼主:
rekey 謝謝

但看起來 大小不大一樣 真的可用嗎 ?

网友:
1.是可以代用22F說的ST13009是TO-220封裝(100W),你用的是TO-3P封裝(130-150W)耐壓及輸出及散熱性都較佳比較不會燒掉。
2.如果你注意板子上是五孔,故這兩種封裝應都可裝進去。
3.這就是我為什麼前面請你問13009系列(因為有很多封裝),你都可以用。
4.去一趟台北買,車資可在露天網拍買好幾顆(22F不是已給你網址)。

楼主:
找到 2SK2148

网友:
回复 网友A:

TT2148是一個電晶體,並不是FET,好在你沒有換下去。

网友:
W大說對了(版主出手就是不一樣),忘了請你看一下DATASHEET,2sk2148的腳位是G ,D,S而TT2148是B,C,E;一顆是FET一顆是高壓開關型電晶體,對不起前面沒有注意到。所以安裝前要先看 DATASHEET。
如你買不到13009mail我,送你2顆(順便跟你道歉)。

楼主:
訓獸師(w)來了 ~~~~

感謝版主W大大..:)
alex5488 ~超級感謝 無私的分享  ^^ 13009 我會找時間去買買看
新竹真買不到 我再請你幫忙~2sk 2148及 tt2148的數據表 我會好好的研究一下
如有問題時再請教大大們 感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