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1703w閃綠燈稍微看到畫面一直閃(以解決)

楼主(2010-03-07):
因為之前新手發帖有很多地方都沒講清楚
所以再發一次
接上電源後一直閃綠燈可以稍微看到畫面一直閃但燈管不會亮
下面是AD板
咖啡色電容都是換過的
高壓板反面左上角是供應AD板輸出
插上電的時候上面所標示的地方會有機機的聲音,就是有數字的變壓器那一個發出來的
+5V輸出正常
但是+12V輸出不正常量後是14V
我有量變壓器下面兩個蕭特基二極體我用電表量順向沒阻值逆向有阻值不知道有沒有量感謝大大修正n_165|
12V輸出電源有問題要大概去朝哪個方向去檢查
感謝大大解題

网友:
你是 高壓那邊的問體 ~燈管不亮嗎?
檢查 高壓的地方 ~
圖3 右邊的 ~SOP8 的 IC 編號 ~是  哪一種 ~
蕭特基二極體 有沒有拆下來量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大顆的電容值測一下 !!!

其他的電容也一併檢查 !!!

測量蕭特基二極體 需取下測試才準 !!!

楼主:
回carzy1kimo大大所說的是W342那一顆嗎?
供應高壓的12V有問題我量完也是14V左右n_165|
回jeanshyen大大因為我沒電容表所以大概只能從外觀看有沒有變形來判斷了n_147|
我補拆下蕭特基二極體的量測圖
SBT100
SBT150
這兩顆這樣測量對嗎??
還有我上面所說的變壓器有機機的聲音是正常的嗎n_154|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064-1-2.html

參考一下 ~這板子 不難修 ~. 你把重點放在高壓的地方~
你可以看 W342的 腳位資料 ~在板上 大致 可以 看沒有擊穿 .
12 一組  3 4一組 ~  5678 在板上的話 是相連的 `.
W 342板上 正面(你的圖2 左邊 綠色* 有顆~4A的 保險 有沒有斷路 ~ 也要看一下 `
14V 是這板子的 正常現象 ~
會有變壓器 聲音 ~也是正常現象 ~因為你沒有接燈管 ~
如果有 拆下 ~ 也要看 延 有短路的 接的東西 觀察 還有沒有 其他 短路
N+P 的 ~ 最好在拆下測量.
測量方式 請去看一下 ~資料 ~.
如果 找不到 IC 的 應該很好找 ~廢主機板  跟NB 有漫多的 N+P 通道的 `MOS

  可以建議改 ~公板的 ~高壓板 ..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一閃一閃 就高壓啟動不完整 找P I 版後的那2科8繳IC 換掉他 ~__~
2. 找各高壓啟動 更換他試試看 這片不難修辣_~_~都那各幾故障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測的情形應該是正常的 !!

不過一只應該各測四次 (左右個兩次)

還是要仔細的檢查啊 !!

電容的可能性不低哦 !!!

空載有14v 還不是什麼大問題 !!!

你有正常情形下再測一次是多少 ??

背面有些稽納也要檢查一下 !!!

有可能的話測一下整機正常的電流是多少 ???

如果電流過大 , 那就有可能是元件不良 !!

只能慢慢的找出來了 !!

楼主:
回carzy1kimo大大綠色保險絲沒有斷路
我量第1腳跟第8腳阻值
還有第1腳跟第2腳阻值
還有第3腳跟第5腳阻值
我爬了很多文章,不知道這樣測量對不對n_154| ,如果不對請大大修正一下感謝
回jeanshyen大大我有兩邊都有量過跟上面都是數值跟上面一樣所以我就沒貼了
還有稽納二極體我都有檢查過都沒問題

网友:
圖 1 說明 你量 1-8  短路 ~N 掛蛋~
圖3 你說3.5 可是你量的 不一樣
找 顆 換掉 ~ 就完修~
N+P 通道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C大說的沒錯 !!! 你這顆 ic 掛點了 !!

買顆新的換了應該就好了 !!!

楼主:
抱歉回carzy1kimo大大我把貼錯圖了我已經補上了
arzy1kimo大大可以用下面替代嗎
還有下面SMD保險絲我不小心把他燒斷了那要用多少規格就可以了
感謝大大解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S代換,在論壇內常常討論到,W大也寫了一篇專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貼片保險絲....可用細銅線來替換,注意線徑,不宜太粗,會燒不斷。

网友:
可以阿 ~4606
裝上後  你也要 量看看  它相連的 還有沒有 其他 短路 ~..
原本 寫4A 你就用 4跟 細同線 代替(吸錫線) ---這條線 是5V 電壓 `
WHY 把這 搞 掛 ~4A  也要檢查 這條線路的 `PJ6N
SBT 150 有沒有 被你 阿絲 死翹翹~

有沒有其他故障點
祝好運~

楼主:
我下課完n_163| 馬上換過成4606開幾有畫面了
太感動了n_161|
保險絲是用吸錫線剪半接看看的
那carzy1kimo大大我想保險點
我可以買哪種保險絲會比較安全可以推建議下嗎
因為看到很多規格不知道要買慢斷型還是快斷型
感謝n_148|

网友E:
恭喜修復

挖 ~你用錯了拉 ~..電子材料行一堆~~~
你要省錢 ~ 用這種拉 ~
~~~~~~~~~~~~~~~~~~~~~~~~~~~~~~~~~~~~`

抽4條 就 4A

楼主:
我也是跟買跟你一樣的吸錫線我買15塊
我剛看到4A電阻型保險絲那個可以用嗎

楼主:
我不知道剛好去哪裡買的新的4A SMD保險絲
我把他焊上去n_166|
開機測試20分鐘沒有異狀n_161|
可是有點怪怪的地方就是把電源關掉的時候會有高頻的聲音n_156|
不知道哪裡的問題:on_073|
不過還是要感謝
carzy1kimo大大....等等一些大大的幫忙才能修好:on_092|

网友:
要不考慮把一些電容給換了呢 ???

這有可能是原兇哦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最近會買電容表測測看是不是這個問題n_167|
我比較懷疑是變壓器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先恭喜你修好, 肯定這個維修過程也讓你學習不少!

再來, 有高頻聲表示有幾種問題可能:
1. 穩壓電容之後的負載電流過大, 但未短路!
2. 穩壓電容本身損壞, 有阻抗, 故在直流時產生電流導通, 造成大電流!
3. 不明, 其他問題...

高頻聲多是電感發出, 為何會有高頻聲呢? 因為 Loading 變大, 電流急劇的充放電, 電感線圈震動產生聲響!

以上兩點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 但都因為輸出功率過大, 造成電感無法提供足夠的能量, 電容上的電能可能也被吃光或電壓下降穩不到要的電壓 !

如果你有示波器, 你可以測量看看穩壓電容上的電壓波形, 如果有電流鉤表則可以觀察電流的波形! 待修好後, 消除高頻聲後, 再一次測量波形比對, 你就可以看出兩者的不同, 看出問題的原因!

所以請你先換電容看看! 沒有示波器, 你也可以用電流表串在穩壓電容之後的線路, 測電流輸出是否過大!

但前提是你要先找出是那一個變壓器或線圈再叫! 可以用 s 大的水管聽筒法找看看先!

1. 如果是 P+I 板 這邊, 有可能是總電源輸出不足, 則必須先找出後級電路那裡出現過載問題!
2. 如果是高壓板這邊, 可能是震盪電路上的電容或燈管老化過載問題!
3. 如果是 AD 板這邊, 則要找出問題點, 也有可能電容或 IC 或 MOSFET 快要損壞!
(以上是我個人的推論, 有錯歡迎指教, 以免誤導大家! 3Q~!)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修復

挖 ~你用錯了拉 ~..電子材料行一堆~~~
你要省錢 ~ 用這種拉 ~
~~~~~~~~~~~~~~~~~~~~~~~~~~~~~~~~~~~~`

抽4條 就 4A

挖勒.....不是抽4條就4A拉.....
那個已經被證實....1條2A到3A之間.......
4條.......燒不斷....

网友H:
燒不斷更保險

開玩笑的

應該是2A

网友:
回复 网友I:

挖 ~原來 這樣 ~...............我被誤導囉 ~
....以後就改一條 ~哈ㄏ..........
我以為 是一條一A ~改天拿 電源供應器來試 ~應該可以看出來 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燒不斷更保險

開玩笑的

呵呵!這個笑話夠冷︿︿
讓我想起以前讀書時老師問的一句話:保險絲是用來保護過載電流的!那是燒的斷好?還是燒不斷好?
當下鴉雀無聲.....
燒的斷犧牲的只是一根保險失絲!燒不斷的話可能歸組害了了︿︿

网友:
恭喜您修好了.看到大大能的撇步真是沒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