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DVI的問題?

楼主(2010-03-07):
請問一下若LCD(D-sub)接VGA卡的D-sub或DVI-I轉D-sub的轉接頭都正常
但若用LCD與VGA卡輸出端都是DVI-I,但線材接上DVI-D(Single Link)卻無法顯示是那裡的問題呢?
是線材的問題呢?或者LCD DVI輸出的問題呢?(應該不至於有顯示卡的問題吧?!畢竟轉接頭可以接上LCD D-sub)
謝謝指教!!

网友:
無法顯示是不是進入桌面之前都無法顯示呢?

网友A:
DVI-D僅能傳送數位信號(digital),若線材僅能走DVI-D,那絕對沒辦法轉成VGA信號(analog)。
雖然顯卡、螢幕都能支援DVI-I(digital、analog),因為線材的關係,就絕對無法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D僅能傳送數位信號(digital),若線材僅能走DVI-D,那絕對沒辦法轉成VGA信號(analog)。
雖然顯卡、螢幕都能支援DVI-I(digital、analog),因為線材的關係,就絕對無法顯示。 ...

喔!
那是DVI-D線材的問題可能性比較大嗎?
還是不同廠牌的LCD所搭贈的DVI-D也可能有不相容的問題呢?
畢竟手上這條DVI-D(18+1pin)是CMV LCD所搭贈的線
但接到彩晶的LCD上就無法正常顯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LCD上的接口,與線材的頭有沒有配合。
由DVI接頭母頭看下去,各腳定義。
Pin 1 TMDS Data 2- Digital red - (Link 1)
Pin 2 TMDS Data 2+ Digital red + (Link 1)
Pin 3 TMDS Data 2/4 shield
Pin 4 TMDS Data 4- Digital green - (Link 2)
Pin 5 TMDS Data 4+ Digital green + (Link 2)
Pin 6 DDC clock
Pin 7 DDC data
Pin 8 Analog vertical sync
Pin 9 TMDS Data 1- Digital green - (Link 1)
Pin 10 TMDS Data 1+ Digital green + (Link 1)
Pin 11 TMDS Data 1/3 shield
Pin 12 TMDS Data 3- Digital blue - (Link 2)
Pin 13 TMDS Data 3+ Digital blue + (Link 2)
Pin 14 +5V Power for monitor when in standby
Pin 15 Ground Return for pin 14 and analog sync
Pin 16 Hot plug detect
Pin 17 TMDS data 0- Digital blue - (Link 1) and digital sync
Pin 18 TMDS data 0+ Digital blue + (Link 1) and digital sync
Pin 19 TMDS data 0/5 shield
Pin 20 TMDS data 5- Digital red - (Link 2)
Pin 21 TMDS data 5+ Digital red + (Link 2)
Pin 22 TMDS clock shield
Pin 23 TMDS clock+ Digital clock + (Links 1 and 2)
Pin 24 TMDS clock- Digital clock - (Links 1 and 2)
C1 Analog red
C2 Analog green
C3 Analog blue
C4 Analog horizontal sync
C5 Analog ground Return for R, G and B signals

若想要接至VGA,Pin 15、C1~C5這幾隻腳缺一不可。

网友C:
To開版的  不一樣喔
當PC開機時抓不到Monitor 的 digital EDID時 顯卡是無法送DVI信號輸出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接VGA Monitor 開機後,再換DVI Monitor 的話(未重開機時),顯卡是沒有送DVI-D信號的,在顯卡DVI接頭中接腳1/2/4/5/9/10/12/13 TMDS的信號是無輸出的,DVI Monitor 是無法顯示,請重新開機確認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開版的  不一樣喔
當PC開機時抓不到Monitor 的 digital EDID時 顯卡是無法送DVI信號輸出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接VGA Monitor 開機後,再換DVI Monitor 的話(未重開機時),顯卡是沒有送DVI-D信號的,在顯卡DVI接頭中接腳1/2/4 ...

嗯!但還是不太懂= ="
剛重試了一下 , 卻又發現可以開進XP桌面(但BIOS及XP Login光棒前都是黑屏看不到畫面)
這樣算是那裡出了問題呢?

网友C:
雙DVI的顯卡嗎?如果是雙DVI的顯卡換另一個port,或者進顯卡設定把你所接的Port 設成主要的顯示器,早期有一些顯卡DVI+VGA內定VGA為Mast主要顯示器 是無法變更的,你的顯卡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雙DVI的顯卡嗎?如果是雙DVI的顯卡換另一個port,或者進顯卡設定把你所接的Port 設成主要的顯示器,早期有一些顯卡DVI+VGA內定VGA為Mast主要顯示器 是無法變更的,你的顯卡是??? ...

不是雙DVI顯卡 , 是D-sub/DVI/TV-OUT各一的顯卡
EX:
LCD(DVI)--DVI-D線(18+1pin)--顯卡(DVI) , 開機或將LCD電源關掉在重開 , LCD會有訊息顯示無法輸入DVI信號
需等快進入XP桌面時才OK = ="
顯示卡有試過NV 7500/ATI X800都是這種狀況

网友:
在BIOS 設定開機預設顯卡
通常會有 PCI-E / PCI / MB VGA
可能是預設錯誤也不一定. 或是Monitor 本身的EDID 就沒有包含文字模式(這不太可能, 除了在工廠有這樣單一個EDID)
一般消費型產品應該都是全包的

网友:
DVI的顯示不關文字模式,因為PC開機時會去抓Monitor EDID內的STD timing ID#1的參數作為輸出格式,
而Detailed timing Block1(#3/4 optional)都有很詳細的參數在(VGA是抓Block2 640x350/70Hz),
所以顯卡不太可能會送出Monitor無法接受的格式,
除非顯卡的輸出埠有主/副之分,而且只有等待系統進Widows畫面Driver 才強制切換, 無Dos Driver,
建議你上網去抓一下Phoenix.exe Edid Designer(for XP),把monitor的EDID double check一下,如果正確就是顯卡有主/副之分。

PS.假設顯卡送出錯誤的Timing無誤
小弟人在外面,如果抓不到程式,晚上回去我再上傳。

网友:
回來有點晚

楼主:
若是顯示卡的問題 , 是否有方法解決呢?
因為只有PCI-E顯示卡DVI端有這狀況 , AGP顯示卡DVI端則OK!
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