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48.L1J02.A02高壓板又故障了

楼主(2010-03-07):
這一兩天為了日立硬碟生鏽的事生氣一直想要如何弄死它..都忘了我還要修高壓板
不管他啦反正那種硬碟換回來也沒用算我被詐騙集團以正當手法詐騙得手1430元好了

這次要請教的事..上次我的型號BENQ PF93V的 48.L1J02.A02高壓板背光不亮維修已完成

但是隔幾個月他又掛了..這次是開機後3秒就黑屛

電容狀態

電容狀態

通電後不開機量測的保險絲是正常的12V..

12V量接點

12V量接點

12V

12V

但是一按螢幕電源指針開始飄移最後停在約5V的位置..

5V

5V

之前也發生開機後3秒就黑屛狀況更換1000UF16V及1000UF10V和470UF35V這三顆明顯爆開電容後就OK了

更換電容位置

更換電容位置

以下為電容狀態圖

大顆電容

大顆電容

拆下C5707量測也正常
我想問的是在3A電阻式保險絲之前就已經不正常了
我該換掉全部電容嗎?
請各位高手大師不吝指教...謝謝

上次更換電容的位置

更換電容位置

更換電容位置

网友:
你上次是不是只單換C5707與3A保險跟電容而已!
小弟有很多笨Q都是高壓線圈也損壞居多~先補焊高壓線圈看看~
或者直接把高壓線圈更換掉比較不會有再次故障的機會!你參考看看!

网友:
隔幾個月他又掛了 ..........
可不可以拍一下 背面的近拍照 ~..
基本上 遇到的 笨Q  都是相同的 那幾顆的問體 ~..
有些只是 空焊 全板補過 就OK ~還漫多的 `

可以 標一下 你之前換的 零件位置 ~

网友:
高壓線圈沒那麼容易壞,開機幾秒就黑屏,大多是電容不良與空焊引起。
背面,靠近燈管接口電容若老化,會影響回授,就會引發類似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CRAZY大的見解,把高壓部分大功率的焊點先補焊一下,像高壓線圈,高壓電容,燈口等部分的焊點

楼主:
我又花了40元把全部電容全換了..
又順手買了一把日製銲槍

想想錫筆也快用完了..又買了錫膏..鱷魚夾.看到我都想買..我快花光500元了

想花錢消災了事...結果我又促進了電子零件業蓬勃的發展

唉會不會我東買西買就花了3000多還修不好

還不如買新的LCD算了..更換電容結果還是一樣..還加強補焊也快用完一隻錫筆

還有那470 35V的老闆給我470 50V他說那沒有差還會比較好是真的嗎?

我越來越沒信心了...每天花2個小時搞這塊板子..唉真是累人

還有那5707中間高壓電容0.22uf會不會是元兇阿

可是我把3A保險絲斷開也是會降到5V真是搞不懂
救救我啦誰來指點迷津阿

网友:
9024、5707、電容都換過了,保險絲還是很容易燒,高壓線圈就一定要換

网友:
高壓線圈挑开看看有没有烧的痕迹,没有的话就没坏

网友:
一下就黑,
你先查5707正不正常?
再看5707旁邊的金屬皮膜電容有沒有微禿?
有的話,換掉.再換3A電阻式保險絲.
看完以後,高壓部份一定要全補焊.
這樣才用的久.
還有
電容有時候會只爆下方.
每一顆都搖一下,會動的都換掉就對了.

网友:
檢查高壓那的變壓器有沒有開路,或阻值跟其他變壓器比較有沒有差很多的,

還有那電源和高壓部份要補銲,0.22u那顆容量不夠會燒C5707,

至於老闆給你470u50V的電容沒什麼差,只是耐壓比較好,所以沒關係。

网友:
沒有差那幾塊錢就把那容易故障的東西換一換吧~

整組c5707與高壓圈與保險絲 全部換掉也不過170元~

省得麻煩 日後故障啊

楼主:
不管了啦!!我要出絕招了!!

我再也不要管甚麼5707高壓線圈了

實在是小弟資質愚鈍學藝不精

不過通用高壓板解決了我的困難

我要寫報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