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溫控式電風扇調速器

楼主(2010-03-07):
本次介紹的溫控式電風扇調速器,能根據室內溫度的高低自動調節電風扇的風速,使用十分方便。
  電路工作原理
  該溫控式電風扇調速器電路由穩壓電路、多諧振盪器和控制執行電路組成,如圖所示。

穩壓電路由限流電阻器R4、濾波電容器C3和穩壓二極體VS組成。
  多諧振盪器由時基積體電路IC、電阻器Rl-R3、電容器Cl、C2和熱敏電阻器RT組成。
  控制執行電路由電阻器R5、晶閘管VT和風扇電動機M組成。
  接通電源後,多諧振盪器振盪工作,從IC的3腳輸出占空比可調的方波脈衝信號,使VT受觸發而導通,驅動風扇電動機M運轉。
  多諧振盪器的工作頻率由R3和C2的數值決定;方波脈衝的占空比由IC第7腳與5腳之間的電位差決定。
  當室內環境溫度升高時,RT的阻值降低,使IC的5腳電壓上升,3腳輸出方波脈衝的占空比提高,VT的導通角增大,風扇電動機M在單位時間內通電時間變長,運行時間延長,轉速加快,從而加大風量以達到降溫的目的。
  反之,當室內環境溫度下降時,RT的阻值升高,使IC的5腳電壓下降,3腳輸出方波脈衝的占空比降低,VT的導通角變小,M在單位時司內通電時司變短,運行時間縮短,轉速下降,從而減小風量使室內溫度回升。
  元器件選擇
  Rl-R3和R5選用1/4W碳膜電阻器或金屬膜電阻器;R4選用1/2W金屬膜電阻器。
  RT選用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器 (在25℃常溫下阻值為lOkΩ,加熱至5O℃時阻值降至lkΩ)。
  Cl選用耐壓值為25V的鋁電解電容器;C2和C3選用獨石電容器或滌綸電容器。
  VS選用lW、9.lV的矽穩壓二極體。
  VT選用3A、600V的雙向晶閘管,例如TLC336A等型號。

网友:
IC想必是 555 吧

网友:
看起來真的很像555,第三腳輸出,6、2兩腳接一起,8、4兩腳接一起,接Vcc,第一腳接地......特徵點。

网友A:
應該是555,但是…冷熱地沒分離,會不會被電的吱吱叫…

网友:
弄顆光耦去隔離控制SCR..................... 應該就不會被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555,但是…冷熱地沒分離,會不會被電的吱吱叫…

可以講高壓與低壓嗎?~~~不然很多人還在那邊猜猜樂~~~~

网友:
這個電路
有人實做成功了嗎
個人覺得這個電路有很大的問題
更甚至於可以說是設計錯誤
後端功率元件VT是TRIAC(雙向矽控開關)
用555輸出的正向脈衝來驅動TRIAC
輸出的波形只有正半週
且跟觸發脈衝與導通角有關
負半週的波形會被整流截掉

555的耐壓到15V
多加9.1V的VS根本就是多於的

网友:
它好像沒用到零點檢測的動作耶。
還有,我記得有看過文件。有提過用 TRIAC 來控制馬達,效率並不好。

楼主:
電路範例只是參考,能不能運作?適不適合自己的要求?這些都要自己下去實驗,失敗也是一種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