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KPL-CM主機板更換音效座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08):
客人主述:客人將3.5mm音效插頭拔除時,3.5mm的頭斷在裡面
處理方法:找一片音效同規格的舊板拆座更換
困難點:  用烙鐵拆這種多層板多點的connector很容易將PC版的銅箔及through hole拆壞(因為它的腳比DIP的IC腳還要粗,比較接近孔璧),要十分的小心,要確定每一個焊點的錫都吸除乾淨了才能動手用力拔座(以下是錯誤的範例,小朋友不要學)
另外要請教大家的是:請問一般的人是怎麼拆這種多層板連接座(RAM module座)
正常的孔是像這個樣子的

看到沒?綠色的孔裡面有一截斷頭

找一片舊板子拆零件(差一點就把銅箔拆壞了)

正式拆客戶的板子時,結果拆的一蹋糊塗(紅線就是要補的線)

看到沒?證據在此,有5個貫孔都被拆壞了

用OK線來補破網

還好,拆壞的點只有用到零件面和焊錫面,中間夾層都沒有跑線,否則這下子就白玩了。換好以後,測試OK!裝機,收工

网友:
的確這個並不好拆~~
我都還沒拆過因為我一定拆下來會不完整的哈哈哈
恭喜你還是可以修復成功賺生活費了

网友:
一般這種座都需要靠錫爐拆才輕鬆,烙鐵在拆的時候,很累!
之前有拆過USB座,拆超久的(最後到學校借熱風槍來拆,才拆掉)

网友:
謝謝分享 ~今天剛修 內建顯示的 ~VGA座 ~
真搞不懂 使用者 ~連這個也有辦法用斷它..

哈哈 我是用錫爐換的~..

哈哈 我是用錫爐換的~..

网友:
......你一定沒用熱風槍拆.......
拆這種東西用熱風槍最好拆了....

网友:
恩恩還好客戶看無.也應乾不會拆來看.ㄏc
不然 ㄏ ㄏ又被大大賺到囉..ㄏ ㄏ

网友:
拆換這種零件用錫爐是最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次買一個熱風槍來玩玩看,拆RAM module 座
請問W大,用錫爐拆時,銲錫不是會接觸到其他的貼片零件嗎?,要如何避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幫W大代打 ,使用錫爐拆焊的時候,除了盡量避免去動到貼片元件,若真的很不幸,「閃」不過,就需事先拆下來。

网友:
小地方的 可以用 IC槽 `閃過~ 或是拆下 ~聽說可以用貼的(耐熱) ~

貼 網拍別人的商品圖

貼 網拍別人的商品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靠!頭一次見到還有這麼多型式的錫槽,真是開了眼界

网友:
就像w大所說的用鍚爐是最好最快的,只是要等你的鍚爐的鍚溶化時要等好久,不然就用風槍也可以,如果用烙鐵那就只好用力吸吸吸吸,把鍚吸乾淨不然硬拆就會把貫孔或銅泊給弄壞了,就只好用力的大聲唱(捕破網了)。

网友:
對這種錫爐~~~~~最方便且最穩~~~~
一個約10秒~~~~即可以正常拿起來~~~
更換後~~~~需用電烙鐵~~~把接點都補一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靠!頭一次見到還有這麼多型式的錫槽,真是開了眼界

其實還有一招可以拆~~~那就是用黑晶爐...
你如果沒有溫控可以控制的話...
就依照下面的做法就可以輕鬆拆下...
溫度段數4段約3分鐘之後就可以拆下了~~~~
4段的溫度最高可達250度左右
3段的溫度大約在100度到150度之間...
能像我那樣作溫控控制的話~就直接設定在190度...那樣3分鐘之後就可以慢慢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覺得還是還是你第一次建議的用熱風槍最方便,也不用預熱,也不用等錫爐內的錫全部溶解,拿來就"提槍上陣",快速有效,只是連個熱風槍都沒有,看來又要失血嘍!淘寶.....我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還是還是你第一次建議的用熱風槍最方便,也不用預熱,也不用等錫爐內的錫全部溶解,拿來就"提槍上陣",快速有效,只是連個熱風槍都沒有,看來又要失血嘍!淘寶.....我來了! ...

淘寶???這東西我建議你還是不要買對岸的.....
很難用.....而且也沒有比較便宜...加上運費就跟台灣的價錢差不多了....
如果只要用熱風槍的話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17190721
這台就夠用了~~~再貴快400元的只不過是恆溫烙鐵使用日本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不貴耶!才$1800而已,又是110V的,趕緊去買壹台來練功,謝啦!簬簬安,我來嘍(跑步轉向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不貴耶!才$1800而已,又是110V的,趕緊去買壹台來練功,謝啦!簬簬安,我來嘍(跑步轉向中)

你把88元當運費拉????
不過我也很好奇~~~它的自取價居然比或到付款還貴?????
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不過好用的東西~~~自然很多人會幫他推薦的
更何況他還有半年保固...只差~~~來回運費..250元...
對我們會維修的人來說~~~直接跟他買零件比較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