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s牌6300商用跑步機更換直流馬達碳刷

楼主(2010-03-08):
廠牌在圖片中有出現
該品牌目前在國內業界使用率極高
因屬早期的機型(直流碳刷馬達)
所以必須經常更換碳刷
現有出交流伺服馬達機型
隨然不用更換碳刷
但是購置成本卻是
直流碳刷馬達機型的兩倍以上

右邊的機版,是整台跑步機的控制器,使用SG3527驅動IGBT

右邊的機版,是整台跑步機的控制器,使用SG3527驅動IGBT

DC90V / 2900RPM 4HP 的直流碳刷馬達

DC90V / 2900RPM 4HP 的直流碳刷馬達

碳刷安裝在尾蓋的兩側,有一黑色絕緣外蓋

碳刷安裝在尾蓋的兩側,有一黑色絕緣外蓋

由左至右依序為,新品.劣化品.故障品

由左至右依序為,新品.劣化品.故障品

网友:
挖~~~~出現了電機高手~~~~~~~
而且還不只是電機~~電子類的也很厲害~~~~

這大雄的爸爸...能力真強~~~~~~~

网友:
謝謝分享 ~期待 雄 爸爸 更多的 實例...

网友:
以前看到馬達旁邊有兩個黑色外蓋,不知道那是什麼。
現在終於知道了。原是是換碳刷用的。

网友A:
難得看到高手修這類特殊機器......
碳刷大部分多久換一次啊?

网友B:
能不能請教一下,
之前在下也自己換了吸塵機(日本製)的馬達碳刷,之後雖然使用沒問題,卻發現換上去的碳刷消耗的很快,而且馬達內部積很多碳粉.比起之前原廠的碳刷差很多...
當初買碳刷時是把舊的碳刷照相寄給廠商(網路上找的),對方說只能找尺寸相近的給我,完全沒有提到材質的問題.
請問這是在下買的碳刷材質不好或是有其他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請教一下,
之前在下也自己換了吸塵機(日本製)的馬達碳刷,之後雖然使用沒問題,卻發現換上去的碳刷消耗的很快,而且馬達內部積很多碳粉.比起之前原廠的碳刷差很多...
當初買碳刷時是把舊的碳刷照相寄給廠商(網路 ...

之前的碳刷都是直接請原廠技師來更換
後來是跟原廠買備品自行更換
半年前自己找製造商訂料
節省維修時間&降低成本

在跟廠商接洽的過程中得知
碳刷確實有材質之分
我當時是寄樣品給廠商
一次訂了20個單價$150
使用碳刷的馬達
會有碳粉污染是一定的
因為你是一般用戶
只訂2個
廠商應該是不會接單的
建議還是找原廠服務站購買

昀龍電機實業有限公司
http://tw.ttnet.net/chinese-site ... ut//refno/802897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得看到高手修這類特殊機器......
碳刷大部分多久換一次啊?

該設備是跑步機  (不是烏骨雞,也不是電子雞,更不是小XX)
會有轉速上的差異
所以碳刷的使用壽命
是以公里來計算的
又因為碳刷會有材質的差異性
以及轉子上的換相器狀況
有很大的關聯性
因為我只負責維修
並無統計里程數
所以無法正確的回答你的問題.....SORRY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原來影響碳刷的壽命的因素那麼多。謝謝雄爸爸大。

如果那台跑步機上面裝了一個里程記錄器,計數跑了多少里程,就能夠估算出探刷的使用壽命........(又在自己異想天開.....結果自己又做不出來 )

网友:
換上新碳刷就又可以跑上一陣子了
感謝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換這個東西真不錯又長了見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影響碳刷的壽命的因素那麼多。謝謝雄爸爸大。

如果那台跑步機上面裝了一個里程記錄器,計數跑了多少里程,就能夠估算出探刷的使用壽命........(又在自己異想天開.....結果自己又做不出來 ) ...

其實該設備是有里程紀錄器的功能
在馬達的屁股轉軸
有裝遮斷器&齒盤
來計算里程&迴授轉速
只是我不會調閱紀錄

网友D:
挖~~~又看到你的後續分解圖....這台馬達軸心炭刷電路掛了.....
不會跟我說~~~這還有辦法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挖~~~又看到你的後續分解圖....這台馬達軸心炭刷電路掛了.....
不會跟我說~~~這還有辦法修吧.....

場館內的跑步機1x台
目前已報廢的有2台(馬達)
原廠更換28K

軸心的換相器確實是可以更換
但是換相器與線圈的接線是釘死的
必須把線圈全數拆除
換相器拔除
線圈重繞
再換一個新的換相器
再把線圈線頭釘入換相器的溝槽
此一工法
廠商報價約10K

网友:
回覆14#帖子

瞎咪.....壞成這樣還要修阿??
而且~~我知道可以換~~只是~~拆下這組連同線圈換新....
10K這價錢~~~~跟買顆新馬達都已經差不多了吧.....
除非新馬達原廠報價超貴.....

网友:
雄爸真的是高手呀. 有多了一位可供學習的前輩. 實為本論壇使用者之福
不知道現在跑步機有沒有用直流無刷馬達. 不過單價好像更貴 >"<~
但至少比伺服馬達便宜多了

网友E:
現在的機型因該都無碳刷,有使用碳刷轉子大都應用與機車上的
起動馬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的機型因該都無碳刷,有使用碳刷轉子大都應用與機車上的
起動馬達上!

直流碳刷馬達應用還是很廣泛的
畢竟它技術成熟,製作成本低,控制容易,扭力大
目前市面上量產的商品
電鑽,手持式砂輪機,生產線用電動起子,切割用盤鋸
都一直使用直流碳刷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