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ER Aspire 5580 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0-03-08):
各位好:

我手邊有一台筆電
ACER Aspire 5580
主機板型號為 DA0ZR1MB6D1 Rev.D

目前狀況是插電不開機
板子上只量的到 19VSB
Power 按鈕也量不到有 pull high 的電壓
在板子上有找到幾顆像是 PWM IC
MAX8736 ETL、MAX8743 EEI、MAX8734A
但是 google 都找不到 datasheet

想請各位能給我指點方向嗎??

网友:
你有没有这框图 ACER Aspire 5580?

网友:
手上剛好有此板在維修~~先查基本電壓3v(PL1),5V(PL5)是否有出來,沒的話查MAX8734A(PU7)工作條件,如輸入INPUT電壓,REF,3V-ON 5V-ON.......等等~~祝好運:loveliness

网友:
PDF的話;試試以下網址,應該都有http://www.alldatasheet.com/

楼主:
感謝 p51b 提供 ZR1 的電路圖
不過電路圖上的零件編號與主機板的不同
查起來會比較花時間

回覆修板達人:
量了一下 MAX8734A(PU7)
pin18 LDO5 與 pin25 LDO3 都有輸出 3.3v 和 5v
pin17 VCC 與 pin20 V+ 也都有 5v 和 19v
pin3 ON3 與 pin4 ON5 有量到 5v
pin8 REF 也量到了 1.99v
pin6 SHDN# 是 high
但 3v 和 5v output choke 還是沒有電
這是 ic 壞了還是 mos 壞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
Pin 28 BST3
Pin 14 BST5
Pin 5  ILIM3
Pin 11 ILIM
的電壓各是多少???

网友:
V+>>SHDN>>兩個BST供電(沒有就查2極管)一般分為3腳的或兩個2極管>3ON5ON電壓

到這兩邊電感上還是沒電壓~可先排除心片問題~查看上下管有沒有擊穿~或者濾波電容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n 28 BST3 量到 4.42v
Pin 14 BST5 量到 4.67v
Pin 5  ILIM3 量到 1.79v
Pin 11 ILIM5 量到 1.79v

回复 网友C:
請問 "上下管" 是指??
是 high side low side mos 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起來供給MAX8734A的電壓都是正常的  請檢查High-Low side MOS 是否損壞及輸出端是否對地短路,否則應該就是MAX8734A損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錯,正是指上下兩個MOS。
看起來那些電壓都正確........不太會看。

网友:
剛剛看了你各部電壓,問題應該出在BST電壓異常,可能其中一顆MOS漏電拉低電壓引起,順便量了各pin電壓,你參考看看~~
PIN1= N  ,PIN28= 8V
PIN2= 3.3V,PIN27= 3.3V
PIN3= 5V,  PIN26= 3.3V
PIN4= 5V,  PIN25= 3.3V
PIN5= 1.8V,PIN24= N
PIN6= 11.8V,PIN23= N
PIN7= N   ,PIN22= N
PIN8= 2V  ,PIN21= N
PIN9= N  ,PIN20= 19V
PIN10= N ,PIN19= N
PIN11= 1.79V,PIN18= 5V
PIN12= N ,PIN17= 5V
PIN13= 5V ,PIN16= 5V
PIN14= 9.6V,PIN15= 5V

网友:
BST 3 和BST 5 如果電感上沒給她~所以4點多是正常的 因該是上下MOS管有擊穿吧
依這樣看~芯片沒有問題~從上下管去找吧~拔下來兩邊阻值為0就是壞了~~直接拿別台的上下MOS管去做更換就好了~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電感後面的濾波電容也有短路造成芯片正常但電感輸出電壓被濾波電容短路而拉低~
一樣拔下來~側~兩邊為0就是短路隨便拿一個顏色大小相同的貼片電容就可了~~一般有正負極的貼片電容較容易損壞~

网友:
BST電壓與Pin15(LX5)與Pin27(LX3)有關
所以當3V,5V無輸出時,BST電壓就達不到5V以上
(此BST的5V是由二極體的另一端傳過來的)
所以BST電壓異常是可能是由於1.二極體損壞
                            2.無輸出電壓 所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教修板達人

3.3v 和 5v 的 output choke 對地是多少歐姆
我在 3.3v 輸出對地量到 只有10.2 歐姆
感覺是不是有問題??

网友:
一旦打阻值發現異狀(阻值偏低),先對該部分電路做檢查動作,MOS擊穿、電容漏電....等。
將懷疑的元件拆掉,再度打阻值檢查。

网友:
3.3v阻抗0.650(650歐)5v阻抗0.830(830歐)用數位表二極體檔對地量測,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今日趁工作時一點點的時間在拆零件
目前已經拆到只剩下
IO 87541V 和 AM29LV081B Flash memory 兩個
不過這 IO 很難拆…
還在努力中
該不會壞這個吧…

楼主:
看來真的是 IO 87541V 掛了
根據電路圖來看
這個 IO 有六 PIN 接 3V
拆下來量後其中有一 PIN 對地只有 30 歐姆
其他 PIN 還有 K

不過拆了 IO 3V、5V 還是沒電…
猜可能是 PWM IC 也掛了
找了一下似乎 MAX8734A 滿掛的
幸好在兩大賣場找到了這個 IC
下星期收到後再來測試好了

感謝各位的幫忙

楼主:
今日收到了 PWM IC 與 MOS
換上去之後 3.3V 和 5V 都有電了
不過 IO 焊回去 +3.3V 對地又變 10 歐姆
讓我不敢再插電
怕又把 PWM IC 搞掛
接下來又是要去尋找 IO 了
等找到 IO 的那天再來測試它
維修之路好像還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