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石英晶體測試器

楼主(2010-03-08):
如圖所示,BX為待測石英晶體(又名晶振),插入插座X1、X2,按下按鈕SB,如果BX是好的,則由三極管VT1、電容器C1、C2等構成的振盪器工 作,振盪信號從VT1發射極輸出,經C3耦合到VD2進行檢波、C4濾波,變成直流信號電壓,送至VT2基極,使VT2導通,發光二極體H發光,指示被測石英晶體是好的。若H不亮,則表明石英晶體是壞的。適當改變C1、C2的容值,即可用於測試不同頻率的石英晶體。

网友:
請問W大....
適當改變C1、C2的容值,即可用於測試不同頻率的石英晶體???
這代表能測試的範圍並不大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要適應大範圍的石英晶體,可以改用波段開關切換的方式解決。

网友:
了解~~~~
不過我還有個問題~~~
如果C1、C2的電容移除可否讓石英晶體動作?
我前幾天修的液晶電視沒有諧震電容卻可以震盪...
這是什麼原因??(我還沒有時間整理那個實例..等我有控發上來你再看一下)

居然少打幾個子~~補上來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諧振電容主要幫助石英震盪器的穩定性、起振能力,能夠加以做「優化」。
諧振電容的大小須依照實際的L、C、R等特性來做匹配,前幾天有看到,有計算公式。
諧振電容越小,越容易起振;相反的,諧振電容越大,卻能夠使震盪器更能夠穩定震盪。

還沒有試過把諧振電容拆掉......也不太清楚。

shunxing大您那篇要發上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諧振電容主要幫助石英震盪器的穩定性、起振能力,能夠加以做「優化」。
諧振電容的大小須依照實際的L、C、R等特性來做匹配,前幾天有看到,有計算公式。
諧振電容越小,越容易起振;相反的,諧振電容越大,卻能夠使震盪器更能夠穩 ...

還沒發上來~~~~我昨天忙到半夜1點..沒時間發~~~~
最近還一堆液晶螢幕可以玩~~~
還有幾台超級難玩的機上盒...原以為是整盪晶體壞了
不過看樣子是IC掛了~~~~也沒資料可查~~~還在頭暈暈的~~~~

网友(2011-10-09):
謝謝資料有控研究看看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