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2U 畫面有時會變偏微紅色

楼主(2010-03-09):
我的螢幕ASUS VW222U 已使用多年
今天突然畫面瞬間變偏微紅色
但一下下時間就又恢復原色了~過數小時又再次發生相同狀況
看論壇文章有說燈管出問題機率較大.
只是不知高雄有哪裡在賣?
我似乎也找不到ASUS VW222U維修教學
請問我改怎麼辦呢?

网友:
ASUS VW222U 因該還在3 年保固內
打0800-093-456 按 3 按 33
給客服到府取件維修
若保固內千萬不能拆

楼主:
謝謝您的提醒喔,已報修ASUS到府取件了
我的是2007年8月出廠的
差一點把LCD拿來開刀

网友A:
上次ASUS 保內,還給我收錢,說我內殼生銹嚴重......要525元
送修這麼多牌LCD ,只被ACER跟ASUS收過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ASUS 保內,還給我收錢,說我內殼生銹嚴重......要525元
送修這麼多牌LCD ,只被ACER跟ASUS收過錢

因為都有A啊

不A你錢就不是ACER ASUS 了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會想 ~~~~~~~~~~~
A .................. A害 ~
A錢拉n_151|

网友:
還真的會A

引用 网友B:

因為都有A啊

不A你錢就不是ACER ASUS 了

哈哈

還真的會A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送回原廠還是經消商?

网友:
原來有A開頭的公司保內會收$$喔!!!

网友:
這機種是不是背後像圓弧狀錢方式銀白色的機種,類似CHIMEI CM9XX 系列機種?

這類型的都出至相同地方 XXX ,面板是 P廠做的,故障情形是剛開機時一定是偏紅色畫面然後漸漸變白回到正常。

這是燈管不良的問題。

不換燈管撐不久的,容易造成高壓故障。這燈管較細不好換新風險蠻高常造成燈管斷裂,裝入面板時這種設計也容易造成面板不小心壓壞。

個人的經驗燈管斷了無數支,面板壓壞一片,還沒賺到就賠了 。以後少換燈管,吃力又不討好

网友(2011-09-06):
心有戚戚焉
不勝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