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View Sonic G90F求救(已完修)感謝好多人幫忙

楼主(2010-03-09):
各位大大請問我的螢幕為View Sonic G90F突然爆的一聲暗了,拆開後發現ic爆了電阻也爆了跟燒黑了.想請問如何求得此電阻.阻值或是手上有這塊板子的大大幫我看看R112跟R110的阻值.貼圖上來請教個位大大幫我~~非常感恩阿~~~

网友:
大大您好,若燒掉的元件有與UC3842B連接,可以先參考資料手冊上的參考電路,對照是否類似。
R110可能是10K歐姆。
短路掉的二極體是稽納嗎?如果是,就稍微麻煩些,可能是提供UC3842B的5V參考電壓來源。

楼主:
s10274chen大大您好.謝謝您給我資料.那個二極體是稽納沒錯~"~R122那個燒斷的電阻是接第三腳.稽納二極體是接第七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電阻 R110  還是要拆下量測才準 !!

2. 稽納元件上有寫  其穩壓的值仔細看哦 !!!

其他的你還是要檢查看看 !!

楼主:
jeanshyen大大請教R112電阻因燒斷.如何求之這電阻的阻值.感謝您~~我不是本科系.但對修修東西很有興趣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電阻需拆下來量測,方可確認其阻值,在電路板上,容易因為周邊電路影響而誤判其阻值。
R112大概可以猜測,阻值會影響PWM(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可能有錯!)

稽那二極體可由上面標示的數字來得知其穩壓大小。
因為那支稽那二極體並不是接到第8腳,也不能很肯定它是5V穩壓用。
R112會被燒斷.....記得檢查Q101 MOS有沒有被打穿(從大大您圖片中跑了一些線路)

网友:
在稽納旁邊的那一顆陶瓷電容是不是470pF?(編號好像是C108)
如果是的話那R112使用的電阻為1K

對了~~~既然R112掛了~~~MOSFET因該也掛了~~~拆下來測量看看吧...

楼主:
s10274chen大大您好二極體我拆下後看一面寫18..另一面寫2請教這是那一種二極體..還有您真厲害一眼就看出q101有問題..我拆下後3腳全貫穿短路了..不知後面還有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大您好二極體旁邊那個電容是102k  編號為c108沒錯請問電阻為何..您這圖都在那找的阿好厲害..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s10274chen大大您好二極體我拆下後看一面寫18..另一面寫2請教這是那一種二極體..還有您真厲害一眼就看出q101有問題..我拆下後3腳全貫穿短路了..不知後面還有沒有 ...

那是1N4748的二極體

58.23 KB, 下載次數: 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大大您好二極體旁邊那個電容是102k  編號為c108沒錯請問電阻為何..您這圖都在那找的阿好厲害..感謝您

R114的電阻值為多少?...

网友C:
板子上好像寫著 ZD 101  哦 !!!

應該是穩 18v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好像寫著 ZD 101  哦 !!!

應該是穩 18v 的 ~~

對喔~~~那是稽納喔.....搞錯編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shunxing大大R114是0.22歐姆...謝謝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jeanshyen大大謝謝您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大大R114是0.22歐姆...謝謝您~~

剛剛給錯資料以更改~~~納各因該是1N4748穩壓22V的資料也重新上傳了
另外R112使用1K或1.2K代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F:

shunxing大大謝謝您我來去翻電阻及22v穩壓二極體看看..這個二極體我好像沒在我盒子看過要市沒有明天買幾個回來看看.在請教shunxing大大R110應該是多少

楼主:
感謝shunxing大大 & s10274chen大大& jeanshyen大大的幫忙  目前缺Cool MOS Power 06N80C2  三腳全導通了,明天到材料行買買看不知買不買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大大謝謝您我來去翻電阻及22v穩壓二極體看看..這個二極體我好像沒在我盒子看過要市沒有明天買幾個回來看看.在請教shunxing大大R110應該是多少

依照上面的電路圖來看因該是20K...但由於你那色環....我也很難判斷正確的阻抗
如果確定第一圈是棕色那可能是10K....
建議你最好是拆下來測量..因為那一顆電阻因該還沒燒壞

网友G:
稽納二極體各家各場標示不一,也很難直接判斷其規格。
UC3842B可能已經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稽納二極體各家各場標示不一,也很難直接判斷其規格。
UC3842B可能已經損毀。

s10274chen大大您好!
沒錯那個UC3842B已從封裝的地方爆開,這ic我有找到謝謝您~~

楼主:
感謝shunxing大大 & s10274chen大大& jeanshyen大大的幫忙 ,已完修好了,改天資料整理號上傳分享,共換了mos晶體*1  ;稽納18v*1 ;  in4148*1  ; 0.22歐姆2w*1  ;33歐姆*1   ; 10k*1  ; 1k*1 ; PWM  UC3842B*1共八個零件...壞一堆阿

网友:
果然 [重修就好] !!

恭喜你了 !!

又累積不少經驗 !!!

网友H:
恭喜修復 ~....又是一樁 阻礙資訊業的發展 ~
套上 論壇 大老的(W大) 宗旨~
原廠 看到 我們這 一定 * 死 ~...我們的 螢幕 最近都沒人買 ~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恭喜您囉!非常期待您的精彩維修實例喔!
這次的經驗非常的寶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修復 ~....又是一樁 阻礙資訊業的發展 ~
套上 論壇 大老的(W大) 宗旨~
原廠 看到 我們這 一定 * 死 ~...我們的 螢幕 最近都沒人買 ~

此次阻礙資訊業發展的還有shunxing大大 & s10274chen大大 & jeanshyen大大他們是幫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您囉!非常期待您的精彩維修實例喔!
這次的經驗非常的寶貴.......

謝謝您大力幫忙讓我的螢幕又是一尾活龍..謝謝喔

网友:
恭喜您囉!   這次的經驗非常的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