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FP7317 有顯示畫面 又關掉 又有顯示畫面?(已解決)

楼主(2010-03-09):
Compaq FP7317 有顯示畫面 又關掉 又有顯示畫面?
是哪一個晶片有在做切換  想問各位大大我要往哪個方面去尋找問題?
我會繼續找找看論壇的舊資料去找尋問題。

發現是兩顆電容凸起來(1000uf/16v)才會造成這個問題,抱歉沒有拍照,因為在朋友借工具所以沒有拍

网友:
看不懂什麼意思?
是說關機後面板還是有畫面沒off嗎?

還是畫面一閃一閃的開開關關的呢?

先拆開看看有沒有撒尿電容吧!

楼主:
阿水大大 就是開關 一下開一下關  綠燈一閃一滅  可是我按那個螢幕開關是可以關閉螢幕畫面 如果打開就一下畫面一下關掉畫面

我可能假日拿出來修一修

网友:
會不會是開關故障.

网友:
我是覺得電源板有問題的可能比較大,先拆開看看是否有容爆。
有很多舊文有類似的案例,可以去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源 迴路上檢視 並給予補焊 檢查有無5707 9024 以的檢測是否故障
一班會依閃一閃都電阻是保險司出現組抗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說明 我在往那方面找找看  不一定就是電容爆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