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稽納二極體的崩潰電壓值 [已解決]

楼主(2010-03-10):
請問各位版大們

只有一黑色環,無任何標示文的,SMD稽納二極體.
要如何查知,或是測量它的,崩潰電壓值!

在此,先謝謝各位,不吝的告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稽納二極體的標示有的用色碼,有的用代號,沒有廠商的規格書來查,不是很容易得知規格與特性!

你可以簡單用電表測試順向導通, 逆向截止.(等同二極體特性)
另外可用電源供應器做為可調電源, 將稽納二極體串聯電阻與發光二極體, 做為導通發光指示與限流保護!

實驗一下, 你就可以得知它的崩潰電壓是多少!

网友:
簡易稽納二極體測試電路.參考看看.
http://www.gregsbasicelectronics.com/circuits/zenerdiod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