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全漢 FSP300-60THA 不知道燒焦的電阻阻值?

楼主(2010-03-10):
各位大大好
小弟日前一顆全漢 FSP300-60THA 故障, 拆開後把高低壓散熱片卸下
圖片中左上角為 560u/200V 大電容 , 旁邊發現有4顆電阻不知道阻值?
分別為 R5/R6/R7/R8 各位大大如果手中剛好有同型號的POWER,還煩請告知小弟

** 另原本散熱片上的 D13009K 可用 E13009 代換嗎? 二個是同樣的東西不同公司做的嗎?
謝謝!!

网友:
OK,不同公司跟日系或美規或歐規吧 !
D13007K(日規).pdf (99.96 KB, 下載次數: 82)
上面DATASHEET是沒找到13009以13007為例

楼主:
嗯!了解
alex5488大 , 真多謝啦

楼主:
目前 R5/R6/R7/R8 電阻阻值尚不清楚 , 卡在這邊
各位大大剛好手邊有這顆 POWER 的可以告訴我阻值多少嗎?
謝謝!!

网友:
我公司好像有一顆FSP 300W的....
只是型號不知是否相同....
如果一直沒人有資料的話....
我週一上班再去看看....
只是怕那個位置不拆焊的話會看不到....@@

楼主:
嗯!很謝謝 hannahmo 大
那地方的確不好辨識,看的到,但眼力真的要很好
就大概只能喵到一點點

网友:
電阻先拆下量
有可能沒壞
上下兩個可能相同

楼主:
我測量 R5:270Ω   /  R6:3.3Ω  /  R7:2.7KΩ  /  R8:2.1KΩ
因為燒黑了,我不敢確定對不對

网友:
壞消息..我手上的都是FSP250的....
沒有FSP300的....@@
線路好像不大一樣....
因為我完全找不到你畫的那幾顆電阻....

楼主:
沒關係,hannahmo大還是很謝謝你
過幾天,先用2K與1Ω試試

网友:
這張電路圖應該很接近你那顆的設計~

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我參考suneku大 R5=R7=2.7KΩ     R6=R8=1Ω
上次換好後,底下的絕緣塑膠忘了放上,一通電馬上起火,嚇了一跳
趕緊拔下插頭,檢查燒了E13009 和上述的電阻
今天下午ST13009寄來,馬上焊上,這次記得放上底下的絕緣塑膠了
帶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通電,沒起火,電表一量,終於完修了,好開心(超有成就感的)
在這並感謝各位幫找資料的大大们,謝謝!!

网友(2010-04-19):
rekey 大大您好,我的跟您是同一顆,想問您一下,我的也是燒了~R48跟R47是要用那一種的,謝謝

网友:
R47&R48應該都沒燒才對!!!
您先拆下量量阻值應與色環相同...(小心板上銅泊接點)
(早期全漢及其OEM廠牌,那2顆電阻因長時間高溫又用熱縮套包著,
使用一段時間後,都是那個樣子....)

倒是那些低壓輸出穩壓濾波電容都該換了~~~

楼主:
抱歉!!這兩天沒上網現在才看到,此顆POWER我已經送人了,現在不在我這

不過像 pywu1423 大說的,R47/R48可能沒壞
你說的可能是熱縮套兩旁那二個有點掉漆的大電阻
看起來像 "棕綠紅金" 1.5K , 你可先拆下量看看是否是1.5K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 R5/R6/R7/R8 電阻阻值尚不清楚 , 卡在這邊
各位大大剛好手邊有這顆 POWER 的可以告訴我阻值多少嗎?
謝謝!!

小弟目前手邊有幾顆型號相同的FSP300-60THA. 但發現跟你照片佈局完全不一樣...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這兩天沒上網現在才看到,此顆POWER我已經送人了,現在不在我這

不過像 pywu1423 大說的,R47/R48可能沒壞
你說的可能是熱縮套兩旁那二個有點掉漆的大電阻
看起來像 "棕綠紅金" 1.5K , 你可先拆下量看看是否是1. ...

ok....大大感謝您的回答,我再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