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703M開機約2~5分鐘後就沒有畫面

楼主(2010-03-10):
各位先進大大
我有一台View Sonic VA703M的LCD每次開機約2~5分鐘就會沒畫面,可是還是亮綠燈
可是又可以看到螢幕隱約有畫面就是不亮
拆開把高壓接點重焊還是一樣
看電容也沒有爆掉
請問這都是那個零件壞掉比較多?

楼主:
怎麼沒圖片?
圖片要怎樣才可以上傳?

网友:
新手是不能上傳的
先傳到這裡http://imageshack.us
再把圖片做連結就可以了

网友:
應該是高壓方面有問題
高壓應該不能換~要原版修復

网友:
這一般來講都是主基本上面有三隻腳的晶體故障
看是不世上面有寫1117的編碼
這應該會有兩個
跟一個1118
分別要去量他輸入電壓跟輸出電壓是否正確
通常換完這就會正常

网友:
應該喺光管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開機一段時間後畫面變暗 還可看到畫面 那就是高壓啟動電路有問題 你檢查是否  元件損毀
電容建議拆下測試電容值

网友:
1.檢查高壓部份的電解電容有沒有凸?
   電容的上方及接腳部份.有時只爆接腳的部份,不明顯.
2.檢查高壓部份,有二個反向二極體.看看有沒變化或是短路.
3.補焊的做法,在上述的問題點,都不能修正.
參考一下吧.

网友:
每次開機時都可以看
那建議你可以先把電源板各接點重新上錫
特別是高壓附近

网友(2010-05-20):
燈管一一檢查一下...

网友:
1.電壓不夠
2.高壓啟動條件不夠
3.燈管有問題

网友:
1.個人覺得應該要從"高壓板"ON/OFF電壓查起.
a).正常是0V.
b).若有3~5V電壓,表示此電路被保護中.

2.續查燈管迴路是否正常?(CCFL)
a).使用測試CCFL板看是否*2支都正常或電流都平衡.

3.敬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