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急需sampo LM-32U1的屏線照片

楼主(2010-03-10):
請問有沒有線上那一位大大手上有sampo LM-32U1 LCD TV面板的屏線照片
小弟不小心將屏線的接線拉出了.要裝回去不知道要裝那個位置.
有的大大,請貼張照片給小弟.
不然修好了,屏線裝不回去也是沒用的.

网友:
照一張AD版相片 (是DAOVT.... 編號嗎?)
LVDS Cable 現狀
面板編號

网友:
恩....你的問題  因該先不需要照片可以先試看看''

查面板型號找面板的data..有屏線定義...看看哪個pin沒接到..如果你可以先po上你的照片 或許大家能更好幫助您

楼主:
照片來了
看看有沒有解

网友:
(1)紅色線插在最左手邊的(第1)跟(第2)
(2)在紅色線旁(空3格)後依序插入黑色線即可~

网友:
2條紅色因該是電源~~~~
3條黑色如果都對地短路~~~那就是接地....這樣因該很容易找出位置阿...
看一下面的電路就可以看出電源的那2條線接哪邊了~~通常都是靠最邊邊
至於接地~~因該就更簡單了~~~...找出3個接地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我查面板線路,第一PIN跟地是通的.
從第二根到第六根都是並在一起.對地有阻阬的.
現在還是出不了信號.
>"<

网友:
......第2到第6是並在一起有相通嗎???
而這並在一起的有經過保險絲F1嗎???
我說過了~~只要跑線路就可以找出相對應的位置
除非你連AD線都拔掉了..這下我連我也看不出怎摸接回去
而且~~~屏線你有確認過拔下來的那幾條是什麼用途的嗎?

网友:
確認面板型號,這一型號有2種面板友達和廣輝...

网友:
LM-32U1廣輝QD32HL01面板規格書

QD32HL01面板規格書

网友:
LM-32U1 廣輝QD32HL01面板規格書

QD32HL01面板規格書

591.6 KB, 下載次數: 142

楼主:
感謝,我再試試看.

网友A:
V32B4C3_3屏線在這裡

抱歉在這我是新手, 權限可能不夠無法上傳檔案, 只能將屏線在以下位置供參考
權限夠了,以後可以上傳圖檔了

网友:
參考圖

引用 网友A:
抱歉在這我是新手, 權限可能不夠無法上傳檔案, 只能將屏線在以下位置供參考

參考圖

网友(2010-12-12):
由你圖片左起~pin 4 pin 5為紅線端
                           pin 6 7 8 9 為黑色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