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負載的正確使用

楼主(2010-03-10):
大家好
請問如何正確使用假負載呢?
是要接上電源共應器開機還是插上到cpu座上呢?
下面是不插電源供應器只接放上假負載就亮燈
雖然一些燈號沒亮,但我看大家都接電源供應器但這個為何還會亮呢?
另外一片故障的更誇張很多不亮,可能電容被拿走還沒焊接上關係

网友:
帶燈假負載....不可以上電使用.....
必須裝電池或是外接電源到帶燈假負載上面使用

沒有帶燈的假負載是上電之後測量電壓使用...
沒上電的時候是做為測量對地短路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說我這種帶登是機板不插power部通電放上假負載測量的囉

如沒有帶燈就是插上power通電使用

是這樣對吧??

网友:
沒帶燈的是打阻值、測電壓用,可以在通電、未通電的情形下使用。
帶燈的,不能在通電狀態下使用,假負載上的燈會被影響,根本不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如我說的帶燈就不要通電使用
而沒有燈的在通電使用

謝謝大大我懂囉

楼主:
忘記請問大家它說明書附了一張腳位圖
但都沒說每支腳的義意只有英文和代號哪知哪邊故障呢?

楼主:
請問大家假負載附這一張圖如何使用都是代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標示的Vcc就是CPU的核心電壓,Vss是接地。
Axx這些是位址線,Dxx是資料線。
Vtt是參考電壓。
很多.....不能夠詳細列舉出來,大大您可以查一下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的簡單說明
不然給一張這個圖沒說幹嘛用的
看半天不知幹嘛,

网友:
我自己是RMA及產線檢修人員~兩邊都會調來調去

資歷也快滿五年了~也用過這種帶燈的治具~說真的一點也不實用

要是某點阻抗偏高一點根本看不出來~搞不好是PCB貫穿孔不良

這種帶燈治具只是給懶人用的

乖乖的對腳位圖一點一點量阻抗才是最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說真的後來我覺得不是很ok!因為燈全亮也是不開機
現在在考慮買有量點的但不知買哪一家的好(拍賣王和露天一推)

一直等有機會能進維修機板的公司去學習(不一定當員工)但最少拿一兩星期時間去學習一定學到很多東西
可能不能超專業但基本主板維修RD因該沒問題(其他靠經驗累積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