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電阻的形式

楼主(2010-03-10):
一般算電阻的工具沒辦法查..
請問這是啥形式的?電阻值?

楼主:
中間那ㄧ個棕黑金金黑

网友:
1.何不拆下來量完再來猜阻值(沒有明顯燒壞)
2.燒過的顏色會變,猜下來量有些阻值還在(有過燒到變黑了不但脫皮龜裂掉缺一角阻值還在七盟的1K那顆常燒)
3.還有報出電源供應器的型號,有同型號的會告訴你。像這樣要有人回答......難。

楼主:
燒到已經缺一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