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打阻法不解迷思

楼主(2010-03-10):
常常看大家文章和舊文提到對地打阻法
但小第一直看不太懂所以拿一些有問題過電不開機的來測量
我量測atx的3.3v得到的值1.3xxxk歐姆的值
而量12v cpu 4pin得到的是36.46k

這樣是不是代表機板3.3v有短路呢?
舊文實在看不太懂請大大詳解

這片機板故障假負載燈號如下

网友:
大大您好,以最後一張圖來講,有些燈滅掉,可以說是空焊引起的,或是空接(也就是某些腳位沒有拉線,但也不太可能。)
空焊的問題要排除掉。
第一張和第二張圖所打的阻值,應該是不正確的。
不可能阻值那麼高.....故障的話,也不太可能出現那種狀況(也不是說沒有.... )
千萬記得,打阻值時,一定要將所有電源移除,否則所量測到的數值都是不可靠的。

看到重裝備了............

网友A:
那台UT61E在這被shunxing 大大發揚光大了n_11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s10274大大
這塊機板是原本是好的是忽然一天無法開機
後來發現是cpu附近16v電容爆漿,目前是把爆的電容把下,還沒換新的上去
因為這樣的關係才不能亮嗎?(如大大說的空焊嗎?)

UT61E這台電表我有時候稿不太懂它
有時後用翁鳴檔都可以量,但有時候都寫OL讓我一頭QQ
換非嗡鳴檔但量歐姆檔位又能量出,讓我三條線
大大這麼讓我想到當時機板電池未拿下來可能有關吧?
我會重新量一次在上歂傲片,只是我的測量步驟和方法位置對嗎?

這台重裝備也是有點小故事才買的...又是一個三條線的故事

网友:
那你可能有6條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LGA775的座如果主機板後面沒有加上強化板,鐵定折板。
大大您拆下來換電容,一定得把散熱器(原廠?)拆掉,由於之前板子已經ㄠ習慣了,只要散熱器一拆掉,當場空焊給你看......這時就不能開機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電表會出現OL?這點小弟我僅能猜測....超出量程範圍。
當待測電路處於活電狀態(也就是它有過電),這時拿歐姆檔去量,或是bb檔,甚至二極體檔,去量測,這時量出來的很有可能因為電路上的電源干擾,造成電表超出量程。
(這需要去看看電表的基本原理...這時就大概可以知道囉!基本電學)

网友:
甘溫阿! 各位大大. 新手向諸位問好.
UT61E 是夢幻名機嗎?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屋 屋 屋 屋 屋 屋 ...............
我最可憐 ~用 199 特價品 修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168元的電表,看了網拍,下巴差點掉下來.......電子材料行買貴了。

整台電表快爛掉了.....晚上PO上來。(才買了一個寒假又多一個月。)
改天要去買之指針電表,之前用的那台怪怪的。

開關弄壞了.....掉了一個銅簧片,只好弄成這副德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s1大大看來這些都是廠商的技倆,不加強化用一段時間就會發生空焊
就不開機,這樣大家才能拼經濟買新板子
我手上這些板子都是公司使用者電腦壞掉換下來的,公司有錢都是請購新的
只是小弟對機板維修一些興趣拿來當玩具玩修看看,沒壓力的
通常都是使用反應不能開機才發現爆漿,通常都是直接換新囉

OL這個訊息我問買的公司的工程師他說是超出量測範圍棋只是為何無法量測次數這麼多)
目前先把電容放上新的在試試看假負載有沒有變化,如果沒有就大大說的空焊是確定囉
(雖然空焊成份大但新手自己多試試囉)

sis南北橋的主機板掛點率個人覺的比intel高,像這一片就是sis的

网友:
對地阻抗不是絕對 但是可以比較 比方 你拿兩張板子 去打3.3v的對地阻抗 數值應該雷同
是像這樣的打法 或者是IDE 他的所有针腳 IDE1 IDE2的組抗一定要一樣 類似這種比較法來使用

shunxing大 在一篇文章中 就有提到 對地阻抗的問題 有點忘記哪篇好像是修一張ACER的板吧 ! 裡面可以解除你的疑惑.

最後一張圖 除了空焊 另一個就是北橋短路 照那張圖北橋短的機率很高. 通常空焊約為5個燈左右
大多缺1燈 電池的上方.

网友:
應該 北橋 掛蛋 ~~ 空焊不會那樣多.. .
這種 代燈的東西 此用的時候 要搖一搖  再 放進去 幾次 ~.(接觸的問體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屋 屋 屋 屋 屋 屋 ...............
我最可憐 ~用 199 特價品 修東西~

這才是高手 高手 高高手 我都覺得慚愧了
電表好幾台 修不好半台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car大大
我都會重複測兩三次,然後會壓一壓看會不會亮,有的燈壓會亮有的就是不亮
之前看過一些舊文算全亮也只是代表
cpu和北橋還有南橋bios的電路正常不代表是能開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啊能用便宜的東西修好才是高手
我買了ut61e還是不會用和修不好板子
連那邊故障還不知道(雖然這個電表拿到手不到一星期)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今天又重新量測一次結果跟之前一樣
打翁鳴檔還是無法量測奇怪

打歐姆才能量測

但是阻值還是k單位算的
而假負載上了之後就是原本第一發文的最後一張圖

网友:
.....那個會叫的~~~~有的電表只能測試到200歐姆...超過就OL了...
至於UT61E~~~我忘記可以測試到幾歐姆...你可以拿可變電阻下去測試...
我最多只看到3百多歐姆..其餘的都會超過~~~
因為~~對地打阻值只是要對保護用的二極體檢查阻抗....
如果IC內部的2極體被打穿了...通常都是只有幾歐姆~~~~
也就是短路了~~~~
這電表還可以用二級檔的檢查~~我還沒有玩過~~~目前不知道他的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台UT61E在這被shunxing 大大發揚光大了n_118|

早知道就事先去近一批貨來賣~~~~哈哈~~~~
想想就好~~~~~目前有個熱心的阿國大~~~~就請他幫忙就好了~~~
我還是我把同業的客戶顧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屋 屋 屋 屋 屋 屋 ...............
我最可憐 ~用 199 特價品 修東西~

我還有一台60元的迷你指針電表~~~~~
用那台修東西會抓狂......

网友:
回复 网友K:

4pin 12V大概是那個阻值沒錯!
一般蜂鳴檔和二極檔有阻值限制,蜂鳴檔大概在幾百歐姆左右,二極檔大概是1~2K歐姆左右,一旦超出量程,就量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請問shun大大這台的mv檔位試測什麼的呢?
今天不小心原本要測電容裡面剩下的電壓結果不小心轉到這一個檔
還好小電容沒什麼電不然差點ut61e就報銷囉
因不知道mv檔位測試什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shun和st大大請問這樣子是不是3.3v有問題呢?阻值那麼大一直在懷疑我的測試方法錯誤
12v 4pin旁邊電容被我把光(報漿關係)有影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shun大大這台的mv檔位試測什麼的呢?
今天不小心原本要測電容裡面剩下的電壓結果不小心轉到這一個檔
還好小電容沒什麼電不然差點ut61e就報銷囉
因不知道mv檔位測試什麼的 ...

就字面上的意思阿....1V以下的電壓阿......
這電表有自動保護因該不至於這摸容易燒毀...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shun和st大大請問這樣子是不是3.3v有問題呢?阻值那麼大一直在懷疑我的測試方法錯誤
12v 4pin旁邊電容被我把光(報漿關係)有影響嗎?

你直接測量電源輸入端的阻抗...我只能說~~~那是正常的~~~~
直接量電源輸入端~~~顯示40歐姆以下~~~那才叫做有問題.....
超過1K怎摸算有問題??這種測量方式~~~W大有發過實例...還用電流下去燒零件
你都沒看到那經典的文章嗎?

网友:
我是初學者199隨便看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直接測量電源輸入端的阻抗...我只能說~~~那是正常的~~~~
直接量電源輸入端~~~顯示40歐姆以下~~~那才叫做有問題.....
超過1K怎摸算有問題??這種測量方式~~~W大有發過實例...還用電流下去燒零件
你都沒看到那經典的 ...

回sh大大我確實沒看到w大的這些經典文章
例如我要收尋對地阻值法能找到沒幾篇
不然w大大是高手中的高手,另一方面我都看其他舊文才看到其他w大大經典文章

建議w大大可把這些文章置頂讓新手晚輩學習(可能關鍵收尋小弟太笨不會收尋)
我一直懷疑小地測量的方法和點是不是錯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h大大我確實沒看到w大的這些經典文章
例如我要收尋對地阻值法能找到沒幾篇
不然w大大是高手中的高手,另一方面我都看其他舊文才看到其他w大大經典文章

建議w大大可把這些文章置頂讓新手晚輩學習(可能關鍵收尋小 ...

http://bbs.pigoo.com/thread-10804-1-2.html
這經典文章時常有人想到就把他推上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40-1-3.html
這是我發的維修時北橋故障的檢測實例

其實有些文章不會在標題打一些對岸的術語~~~~所以~~~請慢慢找吧...
我也有多還沒看過的文章~~~都是被某人推上來我才知道的....
因為我也沒時間把所有文章看完...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謝謝sh大提供的兩篇文張
w大的方法實用但對新手來說冒險因無經驗可否用此招(也沒那種電源供應器)

你的方法也不錯但我一直看不清你量貼片電容是那顆(主要小弟不清楚貼片電容樣子)
另外如何判定北橋附近電容都是它使用,南橋也是這麼測良嗎?
看大大新電表跟小弟的一樣不知操作上的問題可以請教你
我這台奇怪嗡鳴打阻值都不叫不然都OL了,如大大說超出範圍吧

我在測量一下大大在幫我看看測量的點正確嗎?(阻值當然是不一僅參考的
3Q Sh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h大提供的兩篇文張
w大的方法實用但對新手來說冒險因無經驗可否用此招(也沒那種電源供應器)

你的方法也不錯但我一直看不清你量貼片電容是那顆(主要小弟不清楚貼片電容樣子)
另外如何判定北橋附近電容都是它使 ...

那你要重零件的認識開始學了...
而且~~~我們對地打阻值...是有跑主機板線路的~~~~
這跑線路~~~W大也有說過~~你真的該去把文章再重新看過一次了~~~~
尤其是新手區的教學文章~~~建議你重最後一頁開始看起吧.....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