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MG 920N 維修

楼主(2010-03-11):
拿到 以為軟的 ~ 天下哪有那樣多的軟的 ~................
証頭: 綠燈閃 ~...
先用 公板 2621 來點 它 ~QQ 面板 沒事 ~
...點吧 ~........
不然 不想做白工..
恩恩 面板OK ~
開始動工~

嘿嘿 ~爆電容吧 .......換完 820UF 25V 2顆 用1000UF 25V 代替
順道換上330 25V

上電 ::::::::::::::::::::::挖 ~不是軟的 ~.............閃的更快 ~
挖 ~在看一下 ~屋屋屋屋~ PI板 ~一顆~SP8M3 竟然冒煙 ~
...2顆都拆下 測量 ~挖 ~真的 冒煙那顆死翹翹 ~...
找 ~4500 換上  P 差0.2A 應該沒關係...
~QQ 單獨的 `PI+ AD +SW 測試 ~QQQ
OK囉 ~.
...裝面板 上電 完修~

SD4501、SDM8401、SI4532、SI4539、SI4544、SI4558
4606 4500

想 ~...可能原先 那顆 ~P8M3 就有點不良囉 ~ 裝好電容 就 順道死翹翹 給你看 ~

左上 冒煙 ~

左上 冒煙 ~

找來 4500 主機板 有些有歐 ~

找來 4500 主機板 有些有歐 ~

AD 板

AD 板

920N

920N

沒有爆很大~2顆~

沒有爆很大~2顆~

跟之前 修的瀚宇彩晶 一樣面板

跟之前 修的瀚宇彩晶 一樣面板

挖 ~PW 按鍵不知道拆的時候 跑哪去 ~...

挖 ~PW 按鍵不知道拆的時候 跑哪去 ~...

N+P

N+P

熱機中...............熱機滿4小時 暫時收工

熱機中...............熱機滿4小時 暫時收工

144.21 KB, 下載次數: 148

网友:
挖~~~~冒煙還好~~~~我今天修到一台不會冒煙的....
一值閃...要找代用品還真困難....找了一堆廢版....
才找到一顆耐電流夠的來替換....
不過也還好是那顆N+PMOSFET掛了我才有錢賺.
不然客戶還自己換電容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幾乎換 電容 大家都知道 ~....
其他的 有一點 難度 ~所以 ~應該 ~..................
感覺 高壓 的 P+N 還 很容易壞 ~..
爆電容 有時 都會順道 帶走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幾乎換 電容 大家都知道 ~....
其他的 有一點 難度 ~所以 ~應該 ~..................
感覺 高壓 的 P+N 還 很容易壞 ~..
爆電容 有時 都會順道 帶走它~~~ ...

哈哈~~~~~順便帶走它~~~~那也不錯~~~~以後才有生活費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後大家還知道怎麼換MOS.......這下.......

回复 网友A:
該不會那位客人是論壇內的朋友.........他「喬裝打扮」,探探shunxing大您的機密技術?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噓....................叫你不要講你還講,害我曝光了!
好吧!我承認了,就是我啦!專門換電容的工程師就是我啦!

网友:
前幾天也修到同樣的問題 直接不開機
量測13v 僅有 10v 所以判定有短路 結果也是SP8M3短路 更換後排除
電壓上升到13.4v 開機已有畫面 顯示No signal接上VGA 電源燈閃爍
猜測MCU程式已流失 接上ISP燒錄器 出現Compiler fail 判定Weltrend WT61P4 已故障
購買新品換上並燒入程序  完修...

最近真的沒機會拍照上來寫文章 看到一樣的問題剛好可以補充一下XD

楼主:
回复 网友E:

TONY 的燒錄器 是哪台阿 ~好用嗎?
ISP燒錄器  可以燒 3星的這顆阿  NT68F63L
NT68F63L  這顆是高故障 率 ~
在 閃很快的時候 ~
我量
`~12V 電壓沒有 ~可能就有地方短路~... 支後 就 冒煙囉n_151|
N+P 的 MOS  我看要多 存料 幾顆 ~...目前知道 主機板 有些有 ~~~~
沒有人知道有 便宜的 ~哈哈 ~

网友F:
不太好用 就是露天 有個平X 液晶維修 在賣的 現在他好像賣1800

不易上手到是真的 我研究了好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太好用 就是露天 有個平X 液晶維修 在賣的 現在他好像賣1800

不易上手到是真的 我研究了好一下子...

你在說這台嗎?

楼主:
挖 ~我沒有修很大 ~ 這東西還是 不要買好囉 ~ 買不完拉 ~
最近想買 中古的計頻器來玩~~..
我只想學 主機板拉 ~怎麼最近都是
修LCD ~QQ...........

网友G:
回复 网友H:

0.0 那台可以用來燒主機板的BIOS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0.0 那台可以用來燒主機板的BIOS嗎?

不能 這是燒液晶專用.

不是 我記得那是8.0

ISP TOOL V9.0 可以燒24C 跟 NT68F63 不過很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0.0 那台可以用來燒主機板的BIOS嗎?

我PO出來的那台只能燒液晶的.....
就如TONY大所說的~~~很難用....不好上手....
畢竟便宜貨~~~就不要要求太多了~~~

网友:
請教各位先進一下   三星的SP8M3似乎都很容易壞
請問有誰可以告知一下  有替代的嗎?

网友(2010-04-23):
 原本只是單純想找一下820uf 25V可以用多大的代替,卻一找找回到了快樂媽咪,而且還同一台故障.....
果然換了3顆電容後,綠燈狂閃,幸好有4500備料,原本是看WISH大大說筆電常壞這顆備的料,沒想到先給液晶用了,一樣壞同一顆,只是我是觸碰法,超燙 XD
目前熱機中,不過比較意外的是這顆MOS之難拆,我又很天才使用熱風槍,XD 都"碰龜"一小片了,MOS還拆不下來 後來使用剪腳法才順利拆開,原來MOS下面還黏著
多虧了carzy1kimo大大的實例分享,感恩  也驗證了爬文不如實做的道理 XD

网友:
我也是Samsung 920N,故障情形與carzy1kimo相同,
我只爆上面那2顆;一樣,換完上電,~~~燒焦味~~~~
一樣位置燒了, 只不過我的N+P Mos型號不同,
是"AP4501GM", 而我是用"AO4606"替換;
但換完後+13V嚴重漂移,正負多達1.5V;
隔離檢測後,確定是P部分問題,換掉MBRF20100CT後回穩;
再上電, 畫面出現, 一會兒後, 開始時有時無, 再來背光沒了,但影像還在!!!
SW_off--->SW_on, 畫面又出現, 閃、閃、閃, 又沒了.....
看來我的問題比較多~~~
再查吧!!!

212.84 KB, 下載次數: 85

N+P-MOS

430.94 KB, 下載次數: 78

N+P-MOS

116.15 KB, 下載次數: 72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网友:
前幾天也修了一部,同樣是修好電容後發現電源輸出仍舊異常,檢查升壓電路端有一顆4501短路,使用AO4600把兩顆都更換掉(排除另一顆內傷可能),也是燒機一天後完修。

推側掛點原因是電容失效後導致電壓漣波Vp-p增大,超出MOSFET耐壓而損換。

网友:
感謝crazy1kimo大分享實例!
這台大家幾乎都是換電容+冒煙,又一個典型的通病案例了!

楼主:
更換 4500 朋友超到 今天還沒掛 ~24小時沒關 ~監視器用 ~
已經8月9日囉 朋友還在 超 ~沒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噓....................叫你不要講你還講,害我曝光了!
好吧!我承認了,就是我啦!專門換電容的工程師就是我啦!

兇手不是我... 我還不太會換電容 = =

网友(2010-06-06):
我今天也修一台 913B 也是爆漿+MOS 不冒煙 只會閃綠燈
情況類似樓主大大相似原本使用 AP4501GM 因為手上沒有這顆MOS
所以拿手上現有的 SP8M3 替換上去
燒機測試2小時沒異常~不知道會不會有後遺症

另外一台 913B 電源板狀況比較慘 (之前雷擊受損)
電路板上大片燒焦背面線路已經嚴重受損(板子燒穿)~不知道該如何修起

网友:
P+I嚴重損壞的話可以考慮外掛電源板+穩壓電路方式來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