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705 17吋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次就很軟了
有沒有感覺沒有成就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錢好賺最重要!!

网友B:
恩恩 ~ 我也剛修一台 ~也都 一樣 爆 的位置 ~
S大 你這台 ~待機的時候 會不會有微弱的亨聲
左4顆 變電壓器那邊 ~
拆了好幾台 都會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恩 ~ 我也剛修一台 ~也都 一樣 爆 的位置 ~
S大 你這台 ~待機的時候 會不會有微弱的亨聲
左4顆 變電壓器那邊 ~
拆了好幾台 都會耶 ~

我修好的那幾台沒有那聲音耶~~~~
該不會是你沒有補空焊???

网友B:
有拉  都有補拉 ~.....
管他的        沒有掛掉
蓋子 蓋起來是聽不到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拉  都有補拉 ~.....
管他的        沒有掛掉
蓋子 蓋起來是聽不到拉 ~..

如果不是變壓器的聲音...那要注意那2顆0.22的電容~~~~
或是主電源的濾波電容470UF是否率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C:
兄弟!
我也来了,帮您捧捧场!

你的人气很高哦!

网友:
小新大,你的等級撿到軟的真的太便宜你囉^^,這應該是我們菜的來撿才對,可是偏偏我都磁到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我也来了,帮您捧捧场!

你的人气很高哦!

挖~~~~連你也來湊熱鬧拉~~~哈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E:

shunxing (大) 您好!
shunxing (大)說到 : 『由於 470uF/35V 我每次進貨..賣家都給我470uF/25V...真不知道該怎摸說了...』

470uF/35V  屬於工業用等級的電容 , 通常用在電源供應器上 , 而且大部分都供料給大廠了!  下次 shunxing (大) 有需要可以聯繫我 , 在光華我有認識的朋友專進 NCC 的 CAP , 我上次維修因為需要150uF/50V (KY) 就跟他訂了 200 顆 , 現在正愁用不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unxing (大) 您好!
shunxing (大)說到 : 『由於 470uF/35V 我每次進貨..賣家都給我470uF/25V...真不知道該怎摸說了...』

470uF/35V  屬於工業用等級的電容 , 通常用在電源供應器上 , 而且大部分都供料給 ...

......200顆...150UF...很少用到吧....怎摸進這摸多?

470UF35V的~~~目前已經找到廠商有在賣~~~以後進貨會直接找他們~~~~~所以不用怕買不到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 200顆...150UF...很少用到吧....怎摸進這摸多? 》
去年9月客戶丟來兩臺 15吋 都是電源高壓板MOS擊穿+150uF爆電容 , 本想用100uF並47uF來解決 , 結果電容高凸會卡到隔離鐵蓋 ( 連臥式銲法也會卡到  ) , 偏偏詢問台北所有電料行都沒進這150uF的 !  家中的備料堆也沒這怪咖 , 只好心一橫就用訂的但一次要訂200顆 !  雖然修好了這兩台給客戶錢也收了 , 卻因此多了這些料 ! :on_065|

喔! 對了! 最近 小弟進了一批廢板拆到2組字元型單色 LCD 模組 , 不知 小新 (兄)要嗎 ? 要的話免費送給您研究啦!(記得要PO測試文喔) , 模組若有故障您亦可以炲肉當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 200顆...150UF...很少用到吧....怎摸進這摸多? 》
去年9月客戶丟來兩臺 15吋 都是電源高壓板MOS擊穿+150uF爆電容 , 本想用100uF並47uF來解決 , 結果電容高凸會卡到隔離鐵蓋 ( 連臥式銲法也會卡到  ) , 偏 ...

型號是我要的嗎???還是腳位定義一樣的?

网友:
最近修到一台一樣的~但會變色@@懷疑是排線~~

网友:
這幾天我也又撿到一台軟的 只是虛焊 ~...2修機 ~~之前 修的師父 沒有補全板 ~
找的2個地方沒補到 ~哈哈 `

网友:
原本是35v 換成25V 雖然電壓在16v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風險,當初原廠一定不會隨便在設計過程中使用

35v 因為25v 更便宜,通常比較建議你換50v ,,如果是別人送修 那就算了~ 呵呵

网友(2010-05-04):
新手中的新手....
問題:有過電不過無法顯示
請問一下大大,我修一台T705   有看過些文有可能是C5707壞了,我就去買了四顆回來換不過還是一樣無法顯示
那有可能還有那些東西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