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GM L-1936W 開機無電源

楼主(2010-03-11):
(无正文)

网友:
大大您好,若排除5V穩壓本體不良,便是面板有短路跡象。
先打阻值做檢查。

网友:
你不接 面板的 ~線 ~ 可以正常的 ON OFF 電源嗎?
指示燈 的燈 是 有正常的 ~綠 跟橙嗎?
不然AD 的 電壓有問體 ~ 查一下 你的 那2顆 ~
中間那 顆 很會掛 ~
還漫多 寬螢幕這種 架構的 ~
小心一下 按鍵的 線 很容易斷 ~

楼主:
不接面板的 線可以正常的 ON OFF
指示燈是有正常的亮綠燈
應該是面板有短路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2011-06-02):
哀DGM倒了 他的很多產品也都陸續出問題  真的麻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