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燬的電阻 0 歐姆??

楼主(2010-03-11):
小弟今天休假, 想說把壞掉的Power 修一修. 一送電5 VSB 正常 5.1 V
把負載一上. 哇靠~ 保險絲直接發紅, 電壓是都有輸出, 不過一看到發紅我就先關電沒有量電壓正不正常

拆開量保險絲都還OK 沒燒燬. 將初級和次級的晶體測量都正常. 而輸出端的電容倒是全爆

然後再查一下其它零件, 發現一個電阻整個黑掉

拆下來量看看, 發現竟然是 0 歐姆!!

不會吧!? W大不是說過電阻壞掉一定是阻值變大不會變小
是不是這個電阻根本就沒有壞, 0 歐姆只是拿來當跳線用的?
而這個電阻是接到 AZ7500B 這個控制IC 的 12 PIN (VCC)
如果是電流過大, 應該是VCC 與 Gnd 擊穿. 可是量VCC 和 GND 也沒有短路

由於現在沒有電容可以更換, 等到早上再來去買. 如果是0 歐姆我就直接跳線.
0 歐姆的電阻對我來說還真是怪事

网友:
你電表明明顯示6.8歐姆???????沒有看到0歐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為是我那個爛電表的表筆內阻太高.
不過我用指針電表歸零後量. 還有5 歐姆耶
暈倒. 看來我是搞笑了

搞不好這顆電阻是拿來當保險用的. 電流太高自動燒毀 XD
因為才 1/4 W 又是直接接到 VCC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為是我那個爛電表的表筆內阻太高.
不過我用指針電表歸零後量. 還有5 歐姆耶
暈倒. 看來我是搞笑了

搞不好這顆電阻是拿來當保險用的. 電流太高自動燒毀 XD
因為才 1/4 W 又是直接接到 VCC . ...

說不定是1歐姆1/4W的~~
變成5歐姆了~~所以燒了阻值變大沒錯..

网友:
黑大,你不要跟我一樣搞笑了,我是把92歐5w的電阻想成0歐的電阻,還被小新大他們笑了一番.....

网友:
先把爆掉電容換新,電阻 用試誤法試看看...!!
先用4.7歐姆 試.....!!
(電容都爆成這樣還敢上負載.....有勇氣!!!!)

网友:
這顆電阻是拿來當保險用如果燒掉
AZ7500B 這個控制IC 也可能燒掉

网友:
整顆燒黑的電阻有的會短路變成0歐姆

网友:
那顆電阻5~10歐姆是正常都可以(當保險用還好)。

网友:
那顆電阻可能是22歐姆

网友(2010-05-13):
22歐姆是地

我昨天才換的好像各廠牌的位置都一樣.我是更換所有發漲電容.電阻你圖上的22歐姆.IC可用TL494CN替換.所有零件50元有找.我是在光華三角辺BlF買的有發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