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 JC199 畫面有問題 像是驅動不正常畫面(已解決)

楼主(2010-03-11):
我有一台瀚宇 JC199 畫面有問題 開機畫面好像是8位元那種色彩
顏色很粗糙都不對,不之倒是哪裡有問題,現在正努力拆下外殼中,拆下後再補圖
可以順道請問怎麼拆外殼嗎?只能拆到前面螢幕的外殼,AD版的部份就卡住拆不下來了。

网友:
連接T-CON的排線清潔一下,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楼主:
跟說得一樣 排線重插就好
真簡單
附上ad版 圖片

网友:
我通常會把那顆大大的400U100V的換掉,上次拆一台流的整張板…

网友:
彩晶的好像都會出全面整合的電路板
因為我也有一塊是這樣的版子
想這樣˙子只要掛點就要換整快對他們來說是不是為些很快
因為換一塊電路板就搞定了哈哈ㄏ

网友:
這板子我那還有一塊,上次修了好多次,用沒多久又掛了,最後只好到掏寶買一塊一樣的換給客戶n_073|

网友:
又多學到ㄌ一招ㄌ..^^

网友:
我也好想去掏寶買寶物…只是我是小小咖;月修量只有10~25台左右…
東湊西湊著買…沒有利潤可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一樣.....
所以那台還虧錢修...
沒法度....修太多次客人不太耐煩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