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會電人~

楼主(2010-03-11):
各位大大~小弟在整理之前的舊電腦時,一直被電腦機殼電的哀哀叫~
後來用電表轉到AC 110V 檔位,量測機殼跟地板的電位差,只看到數位電表表頭顯示110V若將電腦電源線插頭換個方向插在兩孔的插座上重新量測電位差,電表顯示為 384V ,心理想這個高的電位差難怪會被電~
但是只要被電後,重新用電表量測機殼跟地板的電位差就在50V以下了,
請問這是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的原因嘛?還是家裡的插座配電問題呢?

网友:
屬於家裡配電的問題......接地未符合工法施工。

网友:
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是交換式的
為了降低電磁波的干擾(EMI)
在交流輸入端會有Y電容接地
用來減少電磁波外露
所以插頭會有一跟較長的接地棒
插電時地線會先導通
火線與水線再導通
如果沒有接地的話
電腦外殼會有輸入電壓一半的電位差
只要人體接地
再碰觸外殼就會有觸電的感覺

网友A:
我也搞不懂為何會倍壓呢? 384V ㄟ~ 比 220V 還高! 想必 j 大電的嚇嚇叫!
NL 之間也才 110V 呀!

要不要拆開機殼 Power 來, 拍一下 AC 進來到橋式電路之間的電路正反面? 讓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384V......這是工廠在用的高壓電吧.......
你家該不會是380V的電壓?在做分壓使用的?
如果是的話....那會出現384V是正常的....只差別~~你電腦居然沒燒了....

一般的家庭用電很多都喜歡單相220V..
左右2條線其中一條直接到家電用品...另一條接中性線..就變成110V...
這在之前我就有跟其他網友們討論過了...會造成大漏電.....
因為有的家庭的中性線與接地線混用....一般測量是110V..但以你的測量方式..
卻會出現220V........要是剛好中性線斷線..或接到大地的線路突然中斷...
那會造成電器設備...通通變成220V電壓灌入....
你的380V電壓也因該可能是這樣產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不懂為何會倍壓呢? 384V ㄟ~ 比 220V 還高! 想必 j 大電的嚇嚇叫!
NL 之間也才 110V 呀!

要不要拆開機殼 Power 來, 拍一下 AC 進來到橋式電路之間的電路正反面? 讓大家研究一下! ...

HappyMaChi 大大 附上 我的電源供應器的圖片

AC插頭後面

AC插頭後面

上視圖

上視圖

------------------------------------------------------------------------------------
shunxing 大大
我家只是一般住宅會出現這樣高的電壓,自己也嚇一跳,
原本的電腦有時可以開機有時就開不了,又一直被電才拿起電表量到384V的電壓.

网友A:
在義大利有句諺語: 蕃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看到你這個 power , 版內很多大大的臉應該都綠了!(開個玩笑! 莫見怪!)

你這個 power 看起來有點輕量化!
你還要拍的反面, 印刷電路面好讓大家可以追蹤線路! 大致猜了一下! 你這顆 power 的110/220V 的切換開關倍壓方式, 應該是拉在橋式整流的前後端方式! 可能是突波吸收器或 Y 電容有損壞, 造成漏電! 你可以焊下來用電表檢查一下!

建議你看一下 狼大 的這篇精彩文章! 橋式之前的那些元件要先瞭解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義大利有句諺語: 蕃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看到你這個 power , 版內很多大大的臉應該都綠了!(開個玩笑! 莫見怪!)

你這個 power 看起來有點輕量化!
你還要拍的反面, 印刷電路面好讓大家可以追蹤線路! 大 ...

好利害的說法~~~~哈哈~~~~~~
確實臉都綠了....
他家的電腦會電人....叫他拿一之工業用電風扇...鐵殼的...
插到他家的電使用...一定也會被電....
因為~~真的會漏電的話....它的電源供應器的保險絲~~~早就燒斷了....

网友:
記得以前在一些電腦討論區,常看到有人拆一些機殼牌或雜牌的電源供應器,

樓主這顆還真讓我眼睛一亮(心中也一寒)...
應該是我看過零件最少的一台電源供應器了...

PS:這台不能用輕量形容..應該以羽量形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Y游兄它的零件應該是在錫面,不是零件少光上面的零件能運作那才神奇,至少一顆電阻我都看不到,還是我眼花加深了。
回复 网友C:
電表顯示為 384V ,一般家庭用電我還真沒測過這麼高的,是不是你的電表成仙了。
漏電部分建議從牆上插座找出地線接到電腦外殼,一勞永逸,尤其是家裡都沒穿鞋的。

网友:
看到它輕巧的一對高壓電容,孤單的主功率晶體,可以想像到它貧弱的輸出功率~

OCP  OVP  OTP 等保護功能也不知少了哪些...

對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找不到保險絲...

网友:
要不要試試看把插頭反插(火地線對調)試試看?

网友: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隨機POWER嗎? 在下雖然功夫淺薄,但也拆過不少POWER研究,亦從未見過如此精簡的,還能用就真不簡單了n_155| ,製造商真是灰熊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