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wt7510這顆ic

楼主(2010-03-11):
請問各位大哥:
我的power是用wt7510這顆ic做電源監控,我想問這顆ic如果接到主機版各腳位電壓應為多少?
我量測的結果
第一支   1.01v
第二支   0V
第三支   0v
第四支   0v
第五支   3.3v
第六支   5v
第七支   12v
第八支   0.2v~0.3v這支為pG信號

网友:
你看一下這篇就會明白了 !!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3.html

楼主:
目前第一支腳的電壓以被我用電阻改成2v....第八支腳輸出也得到4.2v電壓.......是不是第一支腳在提高一些輸入電壓....第八支腳的電壓也會提高.

网友:
看來你還是不明白 !!! 那有一個資料表 !!

說明 第一腳的電壓需 1.15v 以上  等其他條件 符合 !!

則第 八 腳 才會有正常 5 v 輸出 !!! (這是基本條件)

但你的 第一腳的電壓 低於 1.15 v 所以 第 八 腳 無法正常輸出 5 v !!

提昇 第一腳的電壓 只是為了證明 ic 是否動作正常 , 而不是受其他元件影響 !!

既然你提升了第一腳的電壓 大於 1.15 以上 雖無法得到正常的電壓 !!!

但這並不表示 ic 故障 , 至少 能從由 0.2v  變成 4.2v  , 動作上算是正常 !!

因此我認為 你要去追查電路上 其他的元件 是否有問題 !!

尤其是第一腳輸入的元件 , 應該是有問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