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螢幕] ViewSonic G90f沒顯示

楼主(2010-03-11):
首次上維修實例,不是很完美,因不太熟,以後會加強請各位大大見諒及給建議喔~~

网友A:
之前還沒去特別注意.....原來大大您修的這台是CRT螢幕.....碰CRT小弟我有陰影....
改天先做個小電路,W大提供的,再來有時間來嘗試玩那些掛掉的CRT好了。

网友B:
謝謝分享 ~
 我那邊還有2顆 掛掉 的 19吋 CRT ~還不敢下手 ~...
我怕電拉 ~

网友C:
你應該也有相當的基礎吧 !!

否則也沒有那麼容易完修的 !!!

网友B:
會修到這樣 ~應該有相當不錯的功力囉 ~QQ.................

网友D:
19吋的只要是ViewSonic我都會想盡辦法把他修好~~~~
尤其是全平面的CRT...那畫質可不是蓋的
超鮮豔又漂亮~~~解析度最高可達2400X1600(比現在的HD1920X1080解析度還高...)....
只不過這解析度高到看文字眼睛會拖窗.....所以我還是習慣1024X768的解析~~~剛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還沒去特別注意.....原來大大您修的這台是CRT螢幕.....碰CRT小弟我有陰影....
改天先做個小電路,W大提供的,再來有時間來嘗試玩那些掛掉的CRT好了。 ...

有好的東西記得交我喔~~別暗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
 我那邊還有2顆 掛掉 的 19吋 CRT ~還不敢下手 ~...
我怕電拉 ~

我也怕電 但我要摸他時都先放電才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也有相當的基礎吧 !!

否則也沒有那麼容易完修的 !!!

我是運氣好遇到各位大大的幫忙才能完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修到這樣 ~應該有相當不錯的功力囉 ~QQ.................

carzy1kimo大大我還時常在這潛水偷學各位大大的.功夫希望有一朝能跟個為大大一樣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吋的只要是ViewSonic我都會想盡辦法把他修好~~~~
尤其是全平面的CRT...那畫質可不是蓋的
超鮮豔又漂亮~~~解析度最高可達2400X1600(比現在的HD1920X1080解析度還高...)....
只不過這解析度高到看文字眼睛會拖窗.... ...

這台真的不錯畫質好.這次的修理連抖動都好了唉.不是頻慮沒調好那種抖喔.我想因該是我有補了一些冷焊的點的關係還是其他就不之了到是不知大大您怎算出那個粉身碎骨的電阻阿.要交交我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真的不錯畫質好.這次的修理連抖動都好了唉.不是頻慮沒調好那種抖喔.我想因該是我有補了一些冷焊的點的關係還是其他就不之了到是不知大大您怎算出那個粉身碎骨的電阻阿.要交交我阿 ...

還好你有全面補焊....不然會引起更多的故障.....
我修CRT最累的地方就是補那些焊點....補完都2個小時了...
而且CRT的維修費我都報價很高~~~~原因就是補那些焊點的工資...
(修一台CRT的螢幕..大捲銲錫至少用掉10分之1..以前光是銲錫就花了不少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修一台CRT的螢幕..大捲銲錫至少用掉10分之1..以前光是銲錫就花了不少錢...)

挖  真嚇人~~~..............10 分之1 ... 電路板真的很大 ~
光補焊就 要很久囉 ~

网友:
大大的這台CRT跟我拿來打電動那台一模一樣耶~
不過上個禮拜地震
電動也摔壞了
拿了台DVD播放器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摔壞正好阿... 可以拆開來修阿